[存储] 拆解联想ThinkLife固态硬盘ST600 120GB,RM1135主控

楼主(2022-07-10):
突然不认盘,拆开看看
正面,有2片颗粒和1片主控

反面,只有空焊盘

主控是REALTEK RM1135(RTS5735),资料很少,只是这里有个介绍:blog.csdn.net/m0_55207244/article/details/124559776
颗粒不是正经原厂的,写着MD064G11DBAB47R,不知道是什么颗粒啊??

最后看看外壳吧

这个能开卡吗?大佬能否共享一下开卡软件?

补充内容 (2022-7-21 17:40):
外壳是塑料的,做工垃圾

楼主:
用RTS5732DLQ_B17A_V8341c75_SSDMP_1.76(20190726)检测出是REALTEK_RL6643

网友:
大买办的贴牌货越来越不靠谱!

网友:
这个歌不好维修

网友:
我已经放弃联想的东西了

网友A:
固态就这点不好,一般都是毫无征兆突然就坏,重要数据还是存机械硬盘里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就这点不好,一般都是毫无征兆突然就坏,重要数据还是存机械硬盘里保险 ...

固态硬盘一坏,数据肯定全部凉凉了。机械硬盘很多时候还能勉强读回来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态硬盘一坏,数据肯定全部凉凉了。机械硬盘很多时候还能勉强读回来一些。 ...

也没有绝对性,如U盘,可以抢救的。U盘也属于固态部分。

网友B:
固态不知道修好了重新量产能不能找回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不知道修好了重新量产能不能找回数据

量产后,数据肯定没了,找不回来了

网友:
某想的东西越来越不靠谱

网友C:
固态还是做系统好些,存资料还是机械放心点,坏也是有过程的。固态坏有可能死机重启一下,找不到盘了。

网友:
联想的东西,还是算了吧,除了圈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态不知道修好了重新量产能不能找回数据

不能了,信息全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固态还是做系统好些,存资料还是机械放心点,坏也是有过程的。固态坏有可能死机重启一下,找不到盘了。 ...

我的就是拿来做系统的,但是,一休眠就死机,不休眠么又觉得费电,有时候离开电脑半小时自己休眠了,在开就死机。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就是拿来做系统的,但是,一休眠就死机,不休眠么又觉得费电,有时候离开电脑半小时自己休眠了,在开 ...

买个原厂颗粒的,比如英睿达

网友:
这么一个小玩意研究的这么深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买个原厂颗粒的,比如英睿达

还真巧,就是他,mx5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真巧,就是他,mx500

英睿达mx500我在用的,买了2个,用来好多年了没问题。死机可能是系统问题了。

网友:
smart显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