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 led灯管咋拆开看电路板了??

楼主(2022-07-10):
T8 led灯管咋拆开看电路板了??

先是坏一边.....

后面都不亮.....

拆开看看啊.....

不会拆灯管.....

大师们咋拆.....

T8 led灯管咋拆开看电路板了??

网友A:
玻璃的只能暴力拆解,所以我现在只买T5了,T8买塑料壳的。

网友:
一体化,用力砸开它就是了

网友:
这玩意只能看命  拧堵   运气好能完整拔下来  但是现在t8灯珠基板的都是塑料纸那样的  根本没办法取下来   没啥拆解意义

网友:
这个只能破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的只能暴力拆解,所以我现在只买T5了,T8买塑料壳的。

这个就是个塑料的呢.....

网友:
减成本  现在没以前料好了 坏了卖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个塑料的呢.....

塑料的用锯子锯呀!

网友:
两头是胶粘的

楼主:
敲碎了居然是玻璃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的用锯子锯呀!

敲碎了居然是玻璃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的只能暴力拆解,所以我现在只买T5了,T8买塑料壳的。

敲碎了居然是玻璃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敲碎了居然是玻璃的啊....

我以前捡过两条,玻璃管烂了,玻璃特别薄……

网友:
引用 楼主:
敲碎了居然是玻璃的啊....

呵呵  你还说是塑料的,应该是玻璃的,两头堵头是塑料的,胶粘在玻璃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