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问下大师: 这个电脑小音箱的电位器叫啥啊??

楼主(2022-07-10):
问下大师: 这个电脑小音箱的电位器叫啥啊??

5个脚啊......

外面10k......

里面50k......

问下大师: 这个电脑小音箱的电位器叫啥啊??

网友A:
单声道带开关音频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声道带开关音频电位器

大师.......

请教一下......

是不是我直接搞个3脚的b10k电位器也可以......

后面的开关直接短接就可以???

网友:
试试搜双联电位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

请教一下......

可以的,只要功能有就行,两脚的是开关,三脚的电位器

网友:
音量电位器!

网友:
还是电位器,看看是不是带开关

网友:
标有型号,照着买就行。如果不想买,或者手头有3脚的,把开关线飞线出来接个拨杆开关。这种小音箱有底噪,短接开关就一直通电,一直在乃吱吱呜呜响。

网友:
太小了听着不爽

网友(2022-08-30):
音频电位器

网友:
一般双联电位器都是用于双声道立体声系统作音量、音色调节,两联阻值、变化线性都是一致的,像这种两联阻值不一样的还真没见过。

网友:
这是带开关的电位器吧

网友:
50K无开关单声道音量电位器

网友:
双联电位器

网友:
50K开关双联电位器

网友:
50K单联可调电阻,购买的时候可以把照片提供给卖家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