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水星双频wifi放大器(Mercury MAC1200RE)

楼主(2022-07-10):
2.4+5g双频,mt7612en+mt7628dbn方案,天气热的时候好像不太稳定发热挺厉害,想改个天线,那个芯片是2.4g的?

网友:
不错还有个网口,还可以当路由用吧

网友:
小路由,之前同学送了一个2天线的,不小心碰到一个天线外壳,然后就信号弱了。我拆开没发现问题,只是天线塑料壳接口有点问题,估计是他家插座位置太远的原因,后来又送给他亲戚了,他亲戚说用的没问题

网友A:
曾经有一个310RE蹭网用,效果不太稳定,偶尔速度不行

网友B:
这种集成电源模块的,一般发热都不会小。

网友:
flash多大可以刷系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集成电源模块的,一般发热都不会小。

今天退了一个WIFI放大器!
实在是太热了!
热到网络都不稳定!

这个WIFI放大器其实 功能是挺好的,效果也不错! 但是设计上过于小巧,解决不了散热问题,导致网络不稳定!

网友C:
mt7612en负责5G,
mt7628dbn负责2.4G,
天线跑一下线路,看连接到哪个芯片,就好判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t7612en负责5G,
mt7628dbn负责2.4G,
天线跑一下线路,看连接到哪个芯片,就好判断了。 ...

每个ic都引出2条天线 发射与接收信号分别是那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有一个310RE蹭网用,效果不太稳定,偶尔速度不行

310我也有 只能2.4g

网友:
散热片都不给,tp太抠了

网友(2023-12-15):
把ac to dc模块剪了,外置适配器,改个passive PoE供电,关闭2.4Ghz频段(实际这个机器不能关闭,只能隐藏ssid),只开5Ghz频段,把2.4的天线拆掉,5g的天线座子的白胶清理一下。换大一点的那种船桨天线,妥妥的!这个机器有802.11kv协议,多个ap下可以无缝漫游,效果很不错(唯一缺点就是网口百兆,不过无所谓了,够用)

网友(2024-04-07):
求大神解惑每个ic都引出2条天线 发射与接收信号分别是哪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t7612en负责5G,
mt7628dbn负责2.4G,
天线跑一下线路,看连接到哪个芯片,就好判断了。 ...

求大神解惑,每个ic都引出2条天线 发射与接收信号分别是哪条

网友(2024-05-13):
引用 网友D:
求大神解惑,每个ic都引出2条天线 发射与接收信号分别是哪条

你看图,抱歉,您的帖子小于 12 个字符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