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建武W020188拆解

楼主(2022-07-10):
今天刚淘的,就为了上面一组四个的接线夹,东西应该是建武组合音响上用的,具体干啥的不太清楚,拆开看看:

外观。

内部比较简单,几个电容几个电阻,应该不是分频器,不知干啥的,有大神科普一波吗?
谢谢观赏!

网友A:
为了一个配件买了一个成品?

网友:
像是音响接线夹谢谢分享

网友:
还不错,是音响上的speak

网友:
上面不写着呢,超重低音输出,应该是简易的超低音分频器输出

网友:
这个就一接头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一个配件买了一个成品?

是啊,五块不算贵,马云家质量不敢恭维啊。

网友B:
接低音炮用的,输入可以在音频线路输入和喇叭输入中切换。

网友:
超重低音输出

网友:
应该是建伍配套音响专用的

网友C:
俗称高转低.一般用于汽车音响中,升级加功放而功放是低电平输入时,用它把输出高电平转低电平给功放.这个"健伍",就用几个电阻衰减一下.所要的夹子很可能是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俗称高转低.一般用于汽车音响中,升级加功放而功放是低电平输入时,用它把输出高电平转低电平给功放.这个"健 ...

不会吧

网友(2025-01-18):
引用 网友B:
接低音炮用的,输入可以在音频线路输入和喇叭输入中切换。

楼主所言极是,
接低音炮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