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利达bvb电源板维修

楼主(2022-07-10):
万利达dvd电源板坏了,不想修就x宝买了块电源板 可以用 但发热严重 。想想还是自己修,电源板测试后dh321坏了,安装后+-12v正常,5v输出有9v,想着高了4v不会烧东西吧,就接上给主机供电,结果不开机 ,测试5v只有3-4v跳,顺着5V线路查有个三极管短路了,是补焊时短路了,再撤下电容检查 都是底部有锈棕色,查到5v输出这边1000uf/16v,坏了换好。300v处10uf/400v坏了一个 ,干脆换二个22uf/400v的电容,收工,上电检测正常。
老机子电容容易坏 还有高压的原件容易坏。

网友:
淘汰的东西。买个新机也没几个钱,话说现在还有卖碟片的吗?

网友A:
现在看bvb有什么碟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看bvb有什么碟片吗?

我是将喜欢的歌刻录成DVD,老婆喜欢唱歌,这样容易操作,一个DVD刻录碟压缩刻录可以刻录很多视频歌曲。
不看碟片哦。

网友:
修电源版看似简单,找故障点很费事

网友B:
电容不插到底,强迫症很不舒服。

网友:
DVD 很少人用了

网友:
能修电源的都是高手

网友:
看来碟机还是比较吃电流啊

网友:
使用DVD的越来越少了,只能维修才能继续使用损坏的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不插到底,强迫症很不舒服。

你的眼睛真毒。这是刚安装时的图片,代换的22UF电容太高太胖,影响DVD上盖安装,将边上的一个小电容移到背面就可以插到底了,二个电容都插到底了。

网友:
我外甥也是b、d不分,最开始我姐与我说时,我是不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