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电子节能开关,楼道自动开关

楼主(2022-07-10):
楼道捡的
坏的拆开看看

这年头有点了。。。

发现这个金属片就是空的。。。

装饰用的?或者是穿透声音的,

我还一直以为这个金属片是用来触摸的。。。

背面,铜柱被暴力拽走了。。。

CD4011,用来延时?

9014 放大用声音信号用?

ii

606可控硅?

光敏电阻

25V 耐压,估计是 电阻降压给 芯片供电?

网友:
原来是声光控,大晚上的跺脚会招骂,没有雷达感应式的方便

网友:
声光控延时灯。

网友A:
以为这个金属片是用来触摸的+1,直到拆了一个声光控开关后才知道不是

网友:
这个是声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为这个金属片是用来触摸的+1,直到拆了一个声光控开关后才知道不是 ...

触摸的不会有孔的,有孔是用来传递声音的。

网友:
声控很讨厌的

网友:
声光控开关,金属片是话筒通道,开眼进声。

网友:
声光控延时,好像白炽灯用的

网友:
正品原装四与非门,求赠送

网友:
声光控开关,如果坏了,基本上都是可控硅炸了

网友:
以为这个金属片是用来触摸的+1

网友:
就是个声控开关,整的高大上

网友:
都变成伊拉克成色了,

网友:
以前见过不少,只是楼主名称高级。后来集成在球泡灯里面,再好点是红外雷达感应。

网友:
声控灯,扇耳光脆响就亮

网友:
单位用得多,家用基本都是红外的

网友:
老款声光控开关,一般只能接白炽灯,接有电路的节能灯、LED灯容易烧。

网友:
怎么不洗洗再玩

网友:
声光控延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