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22元华强北AIR_PODS)PRO 拆机

楼主(2022-07-10):
CS01方案
收到后,近似全新,可能是工厂瑕疵品,右耳机会间断"噗噗"声,播放会停止,启动这样间断切换.怀疑是光感问题,想无损拆卸未果.报废.
全部部件,仅拆右耳

入耳检测,应该是红外对射

喇叭单元,不知道质量好坏

电池单元_35mA无保护板

主控芯片CS01

压力感应开关,看不清型号.

主板另外一面,应该是双麦克风

网友:
我是忍了又忍没下手,主要是感觉这价格太便宜了货一定是有问题的,正常情况下即使是山寨货,这种类型的蓝牙耳机价格不会低于五十元的。

网友:
35mAh能用多久

网友A:
估计不到3小时,现在大量的过期或者问题蓝牙在国内存着,我也买了好几个,连我的华为手机都是一卡一顿的,反而不经意顺带买的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到3小时,现在大量的过期或者问题蓝牙在国内存着,我也买了好几个,连我的华为手机都是一卡一顿的 ...

这玩意看运气,不过老板人不错,有问题还是包退换,只是疫情期间快递也麻烦,这价格确实买到好的就超值了

网友:
这个耳机的麦克选用的比较好,指向性强

网友:
我也有个类似的耳机,三个小时左右,用的时间太短了,带着舒服是真的,这种半入耳优势就在这里了

网友:
这么一个小玩意研究的这么深

网友:
充满电能用多久?

网友:
这东西电池不耐用。

网友:
像是漏气那种声音么?

楼主:
不是漏气的声音,是喇叭发出提示音,至于提示什么就不清楚了.不仅提醒,还会隔几秒自动播放,隔几秒自动暂停,跟本没法使用.应该是压力开关有问题,或者入耳检测有问题.

楼主:
电池仓也拆开了,电池250mA有配重块,拆了配重块,如果有合适的电池可以做到500mA吧.太复杂了.主要问题,1,塑料卡扣太难抠,拆了会有明显变形痕迹.2,充电弹簧片最好不要动,否则像我一样的手残党还原不了.

楼主:
总得来说,只能体验一下苹果的东西吧,实用党还是不合适的,我不知道原装单次能工作几小时,充电能充几次,化强北的工作时间 肯定长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漏气的声音,是喇叭发出提示音,至于提示什么就不清楚了.不仅提醒,还会隔几秒自动播放,隔几秒自动暂停,跟 ...

是不是英文的提示音?

网友:
我买的还可以,就是有一边电池很差了,声音很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看运气,不过老板人不错,有问题还是包退换,只是疫情期间快递也麻烦,这价格确实买到好的就超值了 ...

我也买了一个,30元。走在路上的时候经常出现瞬间卡顿,同时续航时间短。不过音响效果还是对得住这个价。

而我另外买了50-60元的就没有这个问题。 一分价钱一分货,真的是不骗人。

网友:
只要是来体验一下,我买的还行吧,反正能用,还要什么自行车,22块钱,一包烟钱,买着玩,最新的1562AE的芯片出来了,听说很牛皮,不过就是贵要300多大洋

网友:
买了个22元的,右边电池听一小时四十分钟就低电量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