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稳压电源里的大环牛 卖废品太可惜了

楼主(2022-07-10):
稳压器大环牛 卖废品太可惜了,能做个什么好玩的东西吗?直径19cm高11cm。我想做个电磁感应加热  或者点焊机 求个方案

楼主:
现在有的板块进不去了,为什么?要充值才能进

网友:
一百多瓦的功率  点焊应该行吧  用粗的线绕个几圈 试试看

网友:
稳压器大环牛 货真价实

网友:
如果可行的话,重绕作为音响功放的变压器。

网友:
大环牛现在少见了

网友:
比同功率的方形变压器用铜线多,没有同功率的方形变压器过载功率大。

网友:
这种有笨重的环牛,又大又重,没有舞台了,

网友:
电磁感应加热就免了,工频电源频率太低,效率很低。点焊机可以考虑。

网友:
可以做个点焊机

网友:
这么笨重的环牛很少用到了。

网友:
咸鱼出掉是最好的方案。怎么折腾都累。最后吃灰。

网友A:
改个隔离电源挺好

网友B:
挂咸鱼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挂咸鱼最好

大件卖本地应该好!

网友:
可以做点焊机,这功率应该比微波炉变压器大!

网友:
看这个颜色和形状,再确认一下是不是铜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个隔离电源挺好

再绕220伏,空间有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