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620F一体机内部接线

楼主(2022-07-10):
爱普生620F打印一体机,就这根线,不知道往哪接,到处没有接口,拆的时候没注意,
另外现在如果开机,墨盒乱撞,是不是因为没全装完的关系,在线等,如果回答好的,追加赏金,谢谢

网友:
看这根线的长度和弯折方向,大概是接喷头盒里面,配合上轨道定位墨车的。
可以参考本站其他网友的帖子。

[办公] 爱普生620F喷墨一体机 拆机清洗喷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15331-1-1.html

[办公] 爱普生喷墨一体机 620F 拆机维修,报警“打印机错误,请查看手册”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9720-1-1.html

网友:
在主板里面

网友(2023-07-30):
得拆模车,在墨车背面,是那个光栅的传感器数据线,刚弄好,满手脏

网友:
网上看看能不能找到拆解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