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2s可以玩多wan带宽叠加吗?

楼主(2022-07-10):
r2s可以玩多wan带宽叠加吗?
家里一条移动的宽带,一条电信的

网友A:
可以的,买个带网管的交换机就可以扩WAN和LAN  也就是单线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买个带网管的交换机就可以扩WAN和LAN  也就是单线复用

在犹豫是加一个交换机
还是直接上一个j1900的四口软路由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犹豫是加一个交换机
还是直接上一个j1900的四口软路由

上4口  少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