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氩弧焊焊枪

楼主(2022-07-10):
捡破烂时捡到俩个枪头
一个气冷的

一个水冷的

当时觉得没啥用 就扔一边了

直到后来  又捡到一套水冷焊枪的管线

成色很好 外套都没破损  就是气电接头都被剪掉了

带接头

线芯很粗

既然主要配件都有了 那就别浪费了  再次利用一下吧
常用的氩弧焊机都是气冷的  那就把水管去掉吧

淘宝买配件

很快 到货

接好接头

两头都接好

使用喉箍固定橡胶管接头 防止漏气

翻找以前留下的配件

钨极一根

试组装一下看看

拆散 清洗干净

干净后顺眼了很多

连接到一起

接好控制开关

组装到一起

成品的样子

另一把水冷的焊枪也改成了气冷的

上机测试 很合适 完工

网友A:
老刀,一起去飚摇摇车啊

网友B:
我就好奇了为啥库房能放得下我就不行了库房都进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刀,一起去飚摇摇车啊

让你先跑一个小时。。。。。。。。。。。。。。

网友:
啥都有得捡啊

网友C:
氩弧焊是不是也有焊条的,

网友:
我哩个去呦,这么点焊机用这么粗柄,还有恁粗钨针,真奢侈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好奇了为啥库房能放得下我就不行了库房都进不去了

闭嘴!你这说法很凡尔赛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氩弧焊是不是也有焊条的,

肯定的啊!焊不同的材料用不同的焊条

网友:
努力下,马上就一套了

网友D:
氩气兼做冷却?

网友:
这顿操作,很全了

网友:
机器从哪弄的?

网友:
专业设备, 看不懂哦

网友:
恭喜省钱了哈哈

网友:
建议楼主开机试试看看能用否

网友:
大师的设备真全,什么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氩气兼做冷却?

是的  小功率 短时间使用没问题 大功率长时间使用时得用水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