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杂牌液晶电视开不了机了

楼主(2022-07-10):
某鱼买的杂牌液晶电视,用了几年了,前几天突然放着放着就听到轻微的一声啪嗒,然后就黑屏开不了机额,拆开看了保险丝应该是好的,也没有闻到焦味,求大佬指点

网友:
如下图,测量关键点电压,可判断是电源故障还是主板故障
电压正常为主板故障,否则就要查电源部分了(也不排除因主板故障导致输出电压异常,可先断开负载检查。)。

网友A:
现在的电视电路板感觉只有以前复杂度的百分之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电视电路板感觉只有以前复杂度的百分之一了

网友:
根据板子型号去买一个一样的好了。。。。

网友B:
看下供电有没有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供电有没有出

细排线那边没有电压的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的故障吧

网友:
提问前还是得做些基本的测量工作吧,如主滤波电容两端的电压是多少?+5V供电电压是多少?3.3v与1.8v可正常等。否则,没法帮到你哈。

网友:
想要自己动手,基本工具必不可少的,比如万用表。保险丝应该是好的?连测量保险丝的工具都没有,直接淘块同型号的主板更换恐怕才是正确的。

网友:
从电源查起,先保证电源正常输出,别的问题估计不大。

网友:
估计电源坏了,而且很有可能整流管坏了,电源保护了,如果功率管坏会烧保险丝。重点查各整流管,特别是右边原来TO220封装整流管的地方,现改为贴片整流管。如整流管没坏,就查用于降压的DC-DC功率管及相关。

网友:
电源指示灯亮不亮?从电源部分查起,还有背光驱动部分,背光驱动部分容易坏,找专业的修修

网友:
修电源,重点查桥堆、开关管、电容,然后才是二极管、光耦;从初级到次级,这样子搞,注意不要触电

网友:
有些测量需要带电测量,注意安全!如果没有基本知识和工具,最好还是建议按照板子的型号直接网上购买新板更换最为稳妥。

楼主:
当然有万用表的,虽然是指针的,机子的灯不亮,电容端是有电的,其他的电压测哪儿呢,能标记一下吗

网友C:
保险是瓷管的,怎么看的出来是好的。怎么的也得拿表量一下通断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险是瓷管的,怎么看的出来是好的。怎么的也得拿表量一下通断呀。

量了的兄弟

网友D:
许多师傅都 是换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许多师傅都 是换板了

这不好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