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请教 黑胶体优盘的几个触点,能不能焊接一个mirco usb或者type-c接口?

楼主(2022-07-10):
求教:图片右侧的几个触点,能不能焊接一个mirco usb或者type-c接口?某宝某多上找了几天,好像都没有合适针脚的接口。

补充内容 (2022-7-21 23:21):
已经成功找到对应的type-c公头,焊接到UPD上,可以正常使用。

黑胶体3.0

黑胶体3.0

网友:
我觉得垃圾桶才是它最好的选择...

网友A:
为啥要右边焊接,左边不才是USB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右边焊接,左边不才是USB么

可以焊接的话,就可以接手机插口用,变成两用u盘。

网友:
还是左边搞个转接头吧

网友:
想办法固定,飞线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
费那劲干嘛,usb转type-c转接头不好么

网友:
黑胶体真是越来越牛叉!

网友:
不知道针脚定义,乱焊一个接口恐怕不能如愿。。。

网友:
需要懂这个板子的图纸,和DIY的大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