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台小米65寸电视,请高人给看一下还能修不?

楼主(2022-07-10):
         一台65寸小米电视,刚到三年就出故障了,保修刚过,现在现象是全是竖红色条子,有时还好了能看了,大部分时间是不好用,自己也修了修,没修好,拔掉逻辑板一侧排线一侧白屏,另一侧也没有信号,两侧试了都一样,是不是屏坏了?重新压屏还行不,是不是屏里边短路了?发几张照片请朋友们给看一下.按网上说的逻辑板一侧垫纸,两侧都试了也没有用,排线也看了也用橡皮擦了,接触的都挺好的。逻辑板买了一块换上去还是一样,可能不是逻辑板的事,请多指教,谢谢了 、

谢谢各位老师,查出来了一个模组坏了,用手一碰就有图象,让我拆下来,准备自己压,压不好就不要了。正在买件。

网友A:
感觉是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B:
前段时间我的电视类似的故障,后面给修屏的换了COF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逻辑板的问题

逻辑板买一块换上去了,还是不行,和以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我的电视类似的故障,后面给修屏的换了COF好了

问一下换COF多少钱?

网友:
如果要这样修,最好楼主的城市里有这样的维修服务的,不然运费,包装什么的,难搞

网友:
另找一家店,主板,逻辑板一块买,加上运费险!在不行,退掉报废!

网友C:
这个有固件的 不是换上去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固件的 不是换上去就好

请给指点一下哪个是固件,我不怎么会修,我好换上试试,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一下换COF多少钱?

维修店10块钱1寸,碰巧隔壁小区楼下有压屏的,这玩意建议在当地找压屏的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固件的 不是换上去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固件的 不是换上去就好

  这是后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逻辑板买一块换上去了,还是不行,和以前一样

那就是屏本身问题了,自己搞不定的,要压屏机,找专业修屏的或者售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店10块钱1寸,碰巧隔壁小区楼下有压屏的,这玩意建议在当地找压屏的修吧 ...

你那什么小区那么高端?楼下就有压屏的?

网友:
第一次看小米都是内部做工

网友:
想修就花钱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屏本身问题了,自己搞不定的,要压屏机,找专业修屏的或者售后吧 ...

谢谢指点

网友D:
死马当活马医,用烙铁压COF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死马当活马医,用烙铁压COF

我正有此打算呢,修不好就不要了。

网友:
以前黑白屏ito部分比较厚,斑马纸也经得起折腾,烙铁换个扁头再加个胶条压压也就能管一段时间,现在这些大屏ito部分基本比较薄,而且还要acf胶,cof驱动不是手工能压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