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是备用电池吗?

楼主(2022-07-10):
一个头灯,拆开看看,拿在手里比较有分量,初以为是铅酸电池

拆开一看,一阵窃喜,18650,应该还是两节

这是电源开关背面

黄色按钮

真的是两节!两节18650!!两节18650电池!!!,一阵激动

拆开纸包,以为看花了眼,仔细一看,没错,只有一节电池有用,另一节是备用的吗?还是无线供电?还是伊拉克成色。ε=(´ο`*)))唉

网友:
一节供电一节配重

网友:
怎么可能是备用电池,就是个配重,如果有数字万用表的话,量一量看看有没有电压?

网友:
没接的那节18650配重用的,可能是节废电池,或者是沙子电池

网友:
沙子电池吧?

网友:
一节真的一节假的??

网友:
万用表或者电压表伺候,马上就能现原形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有没有建筑材料

网友:
图片太小了

楼主:
下面有大图呀
编辑的很好,一发出来就这样了

网友:
内阻仪测一下

网友:
那是配重的

网友:
没接线,能自动切换主电备电?

网友:
意念控制换电池

网友:
厂家想的很周到,连配重都搭配好了。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是不是沙子

网友:
窃喜?楼主缺电池?

网友:
占位电池?可以改装了

网友:
厂家想的周到,一节能对付80%使用情况,特殊野外探险之类,把点位筒拆了并上电池,即可增加续航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