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BOSE 301箱体开裂用什么胶粘合

楼主(2022-07-10):
箱子一直放在箱子里,没有磕碰,回来一看开裂了,求助伟大的坛友,用什么粘合剂比较好。
京东看了很多,品种太多,不知道那种合适。菜鸟

网友A:
确定原来是用胶粘的,而不是利用间隙卡上去的?高音喇叭在外侧能拆吗?

网友:
3m的双面胶吧

网友:
免钉胶试试

网友:
木工白乳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原来是用胶粘的,而不是利用间隙卡上去的?高音喇叭在外侧能拆吗?

矿坛朋友推荐了黑色玻璃胶,我已经购买了明天打算试试,高音都要拿下来、谢谢朋友

楼主:
矿坛朋友推荐了黑色玻璃胶,我已经购买了明天打算试试

网友B:
怎么样,玻璃胶可以吗?

户外的耐候胶可能更好一点。

楼主(2022-10-05):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玻璃胶可以吗?

户外的耐候胶可能更好一点。

谢谢朋友还记得,我买了黑色的胶,不是玻璃胶,粘合能力不行,寒假回去还是使用玻璃胶!

第一次咱不懂,这次用黑色的或白色的玻璃胶!谢谢您

网友:
氯丁胶了解下,适合此类粘结表面。估计原厂就是这个胶水

网友:
我也这样的。

网友:
3m的双面胶

网友:
是正版301吗?

网友:
音箱基本不动地方,这种板子我用热熔胶粘的。

楼主:
是的。正版三代301

网友:
都这样了,还不顺便开个拆机贴

网友:
顺便来个 拆机作业吧

网友:
环氧树脂无限接近万能,前提是再也不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