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位坛友熟悉这种小型军用耳机

楼主(2022-07-10):
见到一种小型军用耳机,阻抗接近65欧,试听,灵敏度较高,频带较窄,声音发尖,请熟悉这种耳机的坛友介绍相关知识。感谢!

网友A:
可以给矿石收音机用?

网友:
没见过,进来看看,懂的说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给矿石收音机用?

矿石收音机最好是600欧的。

网友:
有什么好折腾的?战场需要听清楚,灵敏度肯定要高,频率窄是正常需要。要是搞个超重低音,马达和枪炮一响就听不见了。

网友:
这种耳机主要是用于语音,声音偏尖是正常的,是为了在噪杂的环境中听清语音。

网友:
阻值65欧的话,应该是两个32欧的串联使用了。外面一个还有一个皮革耳套,带着舒服点。以前买了一个,一听音质,不符合听音乐要求,退掉了

网友C(2022-09-18):
也不是听人声的,这个主要是听,滴‘滴滴’滴滴答的。

网友(2023-03-31):
插头是不是直径4,5毫米的?直径不到5毫米那种。

楼主(2023-06-17):
这个插头是6.35那种。

网友:
有一个类似的,但是接口不同,记得好像是一台什么机器上的,还很新。

网友(2023-07-21):
动铁的。 做个摆件吧。

网友(2023-10-23):
引用 网友B:
矿石收音机最好是600欧的。

有个阻抗变压器东西,用普通耳机就可以

网友:
想用这种听音乐的,什么脑洞?不是军用的就是好的。

网友(2024-01-02):
引用 网友C:
也不是听人声的,这个主要是听,滴‘滴滴’滴滴答的。

正解,高阻低灵敏,过滤信号干扰和失真,听滴答滴答最合适,音乐就饶了它吧,设计出来就不是干这事的

网友:
这个东西已经是个古董了,适合摆设。

网友:
139军用短波接收机配套,经久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