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砸个ABB漏保,手电钻伺候

楼主(2022-07-10):
至少也是10年以上的产品了,做工和用料还是非常不错的,不过价格也有点小贵
上面的铆钉用手电钻加麻花钻头很容易就分解了
貌似图片顺序反了?

网友:
里面真的不错

网友:
内部还可以

网友A:
装回去还能用不?

网友:
质量不错  就是贵

网友:
对焦对的一塌糊涂啊 要拍的没拍清楚     找俩2mm的长螺杆  拆完还能装起来

网友:
用过ABB的开关你就不想用其他牌子,家用的基本不坏就没有机会用其他了。

网友:
一分价格一分货
现在外牌用料也在退步

网友:
看触点很新啊,拆了可惜了

网友:
那个看上去是大铜片的玩意不妨用锉刀试试

我锉了锉,是镀铜的,这事情比较肚痛

网友:
电路是灌封的,看来不发热不出问题?

网友:
结构都差不多!

网友:
应该是正品

网友:
家里面安装了2个,说是电磁式的,放心

网友:
市面上用的多的还是德力西和正泰

网友:
都说硬线不能直接压,不牢固,为啥ABB还是这样呢

网友:
看上去还行是正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回去还能用不?

我着手艺,100%装不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