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求芯邦CBM2199E量产工具 手上所有版本量产工具都不能识别这U盘

楼主(2022-07-10):
检测芯片是CBM2199E。但手上所有版本量产工具都不能识别这U盘。芯片检测只有1G。实际是64G的U盘。所有检测扩容工具都检测不是扩容盘。

跑圈也正常。前几天才买的U盘。现在的扩容盘都做的这么牛?

以上版本全部不能识别到u盘。

网友A:
ChipsBank芯邦:

CBM2199的量产工具CBM209X UMPToolV7200(2020-03-19)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9781

CBM209X_UMPTool V7200(2020-09-02)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64895-1-1.html

CBM209X_UMPTool V7200(2020-06-24)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0022-1-1.html

CBM209X_UMPToolV7200(2020-05-20)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9841-1-1.html

CBM2199的量产工具CBM209X  APToolV7200(2019-11-27)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6489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ipsBank芯邦:

CBM2199的量产工具CBM209X UMPToolV7200(2020-03-19)

这些版本都试过。全部都检测不到U盘。

网友:
ChipGenius对英特尔/镁光最新的一些颗粒识别不正确,会显示1G容量
这个ID属于镁光N18A QLC,单CE 128G,应该是降半容开卡。一般操作是APTool干掉固件,然后UMPTool重新开卡

网友:
可以短接开卡。方法是短闪存的d1和d0。短接认盘后拿掉。

网友:
坏块过多,你要是自己开卡,最多出32,问就是试过

网友:
一般操作是APTool干掉固件,然后UMPTool重新开卡。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