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与改装!旅行迷你WIFI6路由器 GL·iNet GL-AXT1800

楼主(2022-07-10):
RT,今天拆解与改装一台便携式WIFI6路由器,接口参数如图所示,,机器型号为GL-AXT1800

详情介绍:软+硬路由完美结合!GL-AXT1800便携WiFi 6路由器,强劲处理器,还可当便携NAS,一机多用!
我只能说真会吹水,

折腾一台很不友好的路由器:兆能M2升级运存、加装USB供电、固件刷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5771-1-1.html

网友A:
这么大个家伙还叫"旅行迷你",把703N和华美A5这些货放哪去???

楼主:
题一:外观篇这个机器的外观还是很好看的,而且把一些接口都隐藏到了天线接口的两端,减小的空间占用
电源使用的是5V4A的电源,不支持QC,带PD基础5V识别输出功能

-------------------------------------------
题二:拆解篇
主控是熟悉的IPQ6000配合上两颗QCN5022,
两颗都是2x2空间流的无线芯片,一颗作为2.4G,一颗作为5G频段使用,,
还带有FEM模块,能提升信号强度,,
原机的运存芯片为NT5CC256M16-ER,是一颗DDR3(L)的运存,容量为512MB(4Gb)
对了,,这个机器的网口与USB3.0接口都是“大师亲自焊接”的,连焊油都没有洗掉

—————————————————————————
这个机器使用了CHIP LAN技术,使得网络变压器的体积更小,成本更低,同时也能保证链接速率
在这里使用的是电容式耦合方案,此方案仅适用与2.5G以下网络速率的情况,
高于此速率的只能使用电感式耦合方案

———————————————————————
背面屏蔽罩内部细节图

———————————————————————
题三:改装篇
拆下原先的运存,吸锡带清理干净焊盘,放上一颗全新的1GB运存,加热使其归位
先不清理焊油,万能表测量是否短路,不短路就上电开机
检查机器是否能兼容该颗粒
该颗粒为MT41K512M16HA,是一颗1GB(8Gb)的运存
擦电,开鸡,轻松点亮!!!!
此时没有刷对应的运存文件,所以还是识别为了512MB的运存
朋友及时的给了技术支持,我贴上原地址出处
点击备份与升级,查看CDT是第几个分区 图下面找到了mtd5是CDT分区
执行下载包是dt-AXT1800_1G.bin丢到当前目录,如图所示
然后执行mtd write cdt-AXT1800_1G.bin /dev/mtd5
然后重启,直接识别1GB内存了
我把cdt固件打包放在这里了,,有需要拿去用吧
同时感谢朋友出的细致教程

最后,擦擦焊油,装机即可

———————————————————————
我猜大家很好奇吧,,为什么有四颗FEM芯片,却只有两路天线?
其实吧,很简单的,两路空间流通过一个双工耦合器耦合到一起成为一路信号
再由天线送出到环境中,但是看这走线来说,可能是单频段两路空间流耦合到了一起
不知道通道隔离度咋样,但由于存在插入损耗,信号的强度会有一些降低,
可以省两根天线
(不对的地方请指出)
——————————————————————
原先的散热垫压在了FEM芯片上面,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寄生参数改变了,阻抗变得不可控了,
所以我拆掉了FEM芯片的散热垫,,并且把无线芯片背面的散热垫也切开了,避开射频电路走线
———————————————————————
———————————————————————————
题外话
这个机器有个非常无语的设计,,
那就是风扇只有高于90度的情况下才会启动
这个风扇是系统控制的,可以修改其设备树来调整它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个家伙还叫"旅行迷你",把703N和华美A5这些货放哪去???

它的定位就是旅行,便携路由器,,,
虽然体积啥的确实是大了不少

网友B:
感觉这路由器5g和2.4都有独立功放啊,性能也好强。楼主说这个散热垫对射频有影响?我看功放上面都有散热垫,不太清楚怎么个影响法

楼主:
最后,来跑跑无线传输测试
测试文件是老朋友了,,熟悉的银河系照片
测试网卡是AX200,支持WIFI6
实际上不跑测试的时候,协商速率为1.2Gbps
并且附上实际电流大小,供大家参考
这个机器跑SMB文件传输的时候,无线速率会不稳定,会乱跳,大概率是固件的问题
(还可能是温度造成的)
其机器的更多玩法可以参考张大妈的文章
———————————————————

————————————————————————
开机过程中的电流
这是进入系统之后的电流
这是在文件传输时候的电流
咦,好像冷机与热机跑的曲线还不一样啊,,
刚刚开机几分钟跑起来的,速度会更快一点,曲线也较为平缓
平均89MB/s,速度还可以接受的

网友C:
这除了体积不迷你/便携以外功耗肯定也不便携

网友D:
4颗功放,只有两个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除了体积不迷你/便携以外功耗肯定也不便携

5V4A还需要专用充电器

网友E:
直接换内存就能识别吗?不用改跳线?

网友F:
看着不错       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除了体积不迷你/便携以外功耗肯定也不便携

实测5V2A也可以带动,功耗平均6W,,,,,,,

楼主:
引用 网友D:
4颗功放,只有两个天线?

通过双工合路器耦合到一起了,我没有拍到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换内存就能识别吗?不用改跳线?

不用的,,直接换也能使用,,但是系统里面是不认颗粒的容量,需要刷对应的运存固件才能正常使用全部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不错       效果如何

能用,,,,,,性能还是不错的,,就是发热是真的大,,都怕它虚焊了(颗粒用的是原厂的高温锡,怕CPU虚焊了)

楼主:
不, 你来的正是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路由器5g和2.4都有独立功放啊,性能也好强。楼主说这个散热垫对射频有影响?我看功放上面都有散热垫 ...

有的,简单明了的就是阻抗,在PCB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把阻抗计算好了,生产出来的机器经过机器检验阻抗是否合格的,而垫了散热垫,一些寄生参数就改变了,此时再用PCB之前的参数来计算阻抗,是完全不正确的,简单明了的就是无线链接速率降低,更严重的就是断流,发射功率下降,信号覆盖面积减小

网友G:
楼主土豪,这内存比机器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土豪,这内存比机器贵吗

机器是我朋友的,,,价格不得而知,,颗粒是我购买的,50一颗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