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帮忙看下TCL电视不开机的毛病到底在哪 开机后灯条点亮越3秒钟就黑屏

楼主(2022-07-11):
一台TCL L39E5690A-3D液晶电视,业主说是看着电视突然响了一声就黑屏。
目前已经更换了电源板,主板,恒流板,灯条,
问题依然存在:开机后灯条点亮越3秒钟就黑屏

逻辑板各点电压经检测基本正常,现在经一位师傅指点,去保护的方法可以强制点亮灯条,但是屏幕无任何显示,logo都不出来,已经陷入深深愁虑,不知再怎么下手了。

烦请大师指点一二:

整体图:

网上找的该型号逻辑板正常工作电压,该电视逻辑板工作电压与图示一致,

一位师傅教的去保护的方法,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反正8个负极短接以后,开机灯条能持续点亮,不再出现闪灭的情况

这个电视的电路很奇葩,它有一条从逻辑板到恒流板的8芯扁平线,具体做啥用的也查不出来!

目前的问题是:
               在去保护的情况下,led灯条可以常亮,显示屏无任何内容,logo都出不来
               有保护的情况下,开机屏亮3秒,然后熄屏,手电筒照,显示屏还是没有图像,同样没有logo

请大神帮忙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太复杂了 帮你顶起来找高手。。。。。。。。。。。。。。

网友B:
估计你这个去保护,搞得不对

网友C:
看看是不是开关电源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开关电源芯片坏了,

新电源板,不存在你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复杂了 帮你顶起来找高手。。。。。。。。。。。。。。

谢谢!愁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这个去保护,搞得不对

这个板子正确的去保护是啥样的

网友D:
主板,恒流板,电源板,灯条(逻辑板电压测试正常)都换了还不行,那只剩下内屏了拆开测下几个工作电压,估计是内屏坏了。故障现象:开机后灯条点亮约3S后黑屏,请问灯条点亮屏幕是啥画面?

网友E:
换上去的主板,,你保证没问题的吗?

网友:
屏能亮背光无显示,,首先就怀疑主板,,看看待机和开机时的3秒指示灯有木有变,测主板各个电压

网友:
难道逻辑是屏幕不正常就不给背光 如果逻辑板代换还不行 那只能怀疑屏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恒流板,电源板,灯条(逻辑板电压测试正常)都换了还不行,那只剩下内屏了拆开测下几个工作电压,估 ...

没有画面,logo都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上去的主板,,你保证没问题的吗?

你的提示也很重要,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恒流板,电源板,灯条(逻辑板电压测试正常)都换了还不行,那只剩下内屏了拆开测下几个工作电压,估 ...

内屏坏的话,基本没戏了,您能指点一下内屏测量点位么?

网友:
LED电视开机后黑屏,大部分背光坏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屏坏的话,基本没戏了,您能指点一下内屏测量点位么?

可以,首先你得拆解拍照PCB板给我瞅瞅。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画面,logo都不出来

没有画面,没有LOGO。你通电测试的时候有连接外部信号输入吗?比如HDMI或者VGA信号给电视吗?还是空信号状态通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画面,没有LOGO。你通电测试的时候有连接外部信号输入吗?比如HDMI或者VGA信号给电视吗?还是空信号状 ...

这是逻辑板的,帖子里有恒流板的,麻烦您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逻辑板的,帖子里有恒流板的,麻烦您看看

看不到图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