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问焊在主板上的BIOS电池怎么放电?

楼主(2022-07-11):
请问焊在主板上的BIOS电池怎么放电?
用镊子短接了20s,没效果
有免拆焊的方法吗

网友A:
短接电池?电池还好吗?

网友B:
220最好也断开,主板上一般都有个CLEAR CMOS的跳线,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最好也断开,主板上一般都有个CLEAR CMOS的跳线,找找看

笔记本主板上没找到跳线
貌似和这贴故障类似,也定了键盘,等到了换换看
[联想M41-80笔记本键盘多个按键失灵-EC(NCPE285GA0DX)引起的故障修复](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6485-1-1.html)

网友:
笔记本的板载电池仅仅用来保持时间,仅此而已,所以不需要放电!

网友:
笔记本一般没法放电清空

网友:
拿根金属线(比如网线)短接电池的两极试试

网友:
一般不做BGA,是不需要取电池的。没明白,楼主的键盘失灵,干嘛去给CMOS放电?

网友:
有些主板有跳线清CMOS的

网友:
为什么要放电?

网友:
短接电池20s,楼主也是胆大。

网友:
一般焊在主板上的都有个CLEAR CMOS的跳线,断开就OK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笔记本主板上没找到跳线
貌似和这贴故障类似,也定了键盘,等到了换换看
[联想M41-80笔记本键盘多个按键 ...

你的机器也是键盘有问题么?外接键盘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机器也是键盘有问题么?外接键盘正常不

长期用usb键盘ok,长期没用自带键盘导致都不知道啥时候出的问题。。。

网友:
搞不明白 好好地电池 为什么要短接放电 ???????????

网友:
短接20秒,这个电池还有用吗?

网友:
短接电池放电完全是错误的,电池基本废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电池?电池还好吗?

这个。。。反正迟早都要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长期用usb键盘ok,长期没用自带键盘导致都不知道啥时候出的问题。。。

订块键盘换上试试再说,反正也不贵。IO出问题的概率比键盘自身损坏的几率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订块键盘换上试试再说,反正也不贵。IO出问题的概率比键盘自身损坏的几率大多了 ...

新的已经到了换上OK了。看拆下来的估计是排线挂了,但是也没有明显的断裂就是有道折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