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首拆~网易有道词典笔YDP021,活脱脱就是一个手机架构呀!

楼主(2022-07-11):
网易有道词典笔2,型号YDP021,孩子毕业,终于可以下手了。这是前传,第一次没拆开,开帖请教大家: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1065-1-1.html。果然坛子里卧虎藏龙,感谢大家的指点,今儿终于拆开了,特发帖共鉴。

下面开始进入主题网上整理的介绍如下,感兴趣的坛友可以了解一下:网易有道词典笔,是网易有道打磨的一款学习型智能硬件,内嵌了网易有道自主研发的NMT技术(神经网络翻译技术)和OCR技术(光学字符识别)等业内领先的AI技术,平均一秒识别一个单词,识别准确度平均达95.5%,翻译准确度可媲美在线水平,改变了查词方式。凭借高效、准确查词和丰富、权威内容,成为AI技术在学系领域应用落地的优秀产品。

网易有道词典笔,具有“多行扫描翻译”功能,支持整段翻译的智能学习硬件。专业版加入了英语跟读及中日、中韩互译等功能,满足更多场景需求。

手上这支是16G专业版,内存1G外观,正面布局

背面,铝合金外壳

贴纸,名称型号啥的

头部是带补光灯的摄像头,灰色活动塑料为触发开关

尾部有电源键、Type-C口及麦口

看完外观,开拆了用电吹风吹热玻璃面板就开撬,看样子双面胶基质像是那种泡棉

连撬带割,终于分开了

面板的屏线还有压板固定

拆掉屏总成就分离了,结构和手机一样螺丝都在中框上,怪不得第一次死活撬不开,还好没撬坏

屏背后的信息,拆前偶还以为是OLED屏呢两组信息估计分别是屏和背光的,反正就是前年底、去年初生产的

中间东西还不少就是看到A、K,才意识到用了背光模组,那只能说是TFT了

这颗芯片应该是触摸屏的主控,没查到具体的信息

对应的另一侧

这里是小小的WiFi天线WM86貌似是内部型号,好几个地方都有

拿下中框

中框有材质标记

做工挺细致的

中框主体为ABS,前端透明部分是PC,嵌套注塑的吧

楼下继续

楼主:
再看板子全貌
各部分布局如下
这颗芯片是瑞芯微的CPU
查了下,貌似这是为安卓手机等开发的CPU,不过好像销量比较惨
部分信息如下:
瑞芯微RK3326是为个人平板电脑和智能音频设备设计的高性能四核应用程序处理器。提供了许多嵌入式强大的硬件引擎来优化高端应用程序的性能。RK3326支持几乎全格式的H.264解码器,支持1080p@60fpsH.265解码器支持1080p@60fps,通过1080p@30fps支持H.264编码器,高质量的JPEG编码器/解码器。
RK3326方案特点:
·四核 64Bit A35 CPUMali-G31 GPU
·Android 8.1/Go 系统,支持Linux系统(针对扫地机)
·32Bit DDR位宽,支持DDR4/DDR3/DDR2/LPDDR3/LPDDR2
·配套RK817/RK809 PMU
·支持8通道PDM8通道I2S/TDM
·内置8M ISP,支持MIPI CSIDVP接口
·分辨率最高支持1080p
这颗芯片是深圳佰维的eMCP存储芯片,就是把eMMCDRAM封在一个封装里
官网和马老板家都没查到具体信息,应该是16G闪存+1G内存
只查到官网信息如下:
BIWIN eMCP
随着手机所用操作系统的程序代码容量变大,特别是随着Android操作系统的广泛流行,智能型手机对存储容量的更高要求,BIWIN eMCP是基于MCP(Multi-Chip Packaging;多芯片封装技术)的产品,采用eMMC芯片加一颗低功耗的DRAM方案,有效简化了客户产品的制造过程和开发成本,缩短终端产品的研发时间,加快终端产品上市。
这颗是瑞芯微的电源管理芯片
周围一堆电感、电容
网上信息如下:
瑞芯微RK817是一种复杂的功率管理集成电路(PMIC)集成编解码器,用于锂离子或锂离子聚合物电池,或从USB端口或适配器输入5VRK817可以提供一个完整的电源管理解决方案,只需要很少的外部组件。
RK817提供四个可配置的同步降压转换器。该设备还包含9LDO调节器、一个开关模式充电器、一个电池计量表和电源路径管理功能。加电/断电控制器是可配置的,并且可以支持任何定制的加电/断电序列(OTP)。实时时钟(RTC)也被集成,以提供32.768kHz的输出缓冲器和实时功能。RK817支持基于晶体振荡器的32.768kHz时钟生成。它还包括DES音频编解码器,耳机驱动程序和D类驱动程序。
开关模式充电器与RK817集成的电源路径控制器一起,允许在充电时向负载供电。充电器提供这样的功能输入限流、涓流充电、恒流(CC)/恒压(CV)充电、充电终端、随时间充电等。
所有这些功能都可以通过I2C数字接口方便地配置。当输入电流限制被触发时,功率路径控制器将以一种方式分配输入功率,负载具有比电池更高的优先级以获取输入功率。输入功率和输出功率之间的差额将用来给电池充电。在负载所需的输出功率超过输入功率的情况下,功率路径控制器将自动打开电池开关,这样电池就可以在输入电源的同时为负载提供额外的能量。在RK817中还集成了“电池计量表”。利用专有算法和感测的电池电流电压,可以根据电池的充放电特性准确地计算出电池的容量。该计量器通过I2C接口将电池容量信息发送给处理器。充电器提供的其他功能包括过放电电池的微小电流充电,电池温度监测、安全充电计时器和过热关机
RK817可以根据处理器的工作状态动态地调整每个DC-DC变换器的输出电压,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系统的效率。大多数通道的UT电压可以通过I2C接口配置。所有通道的输入都具有软启动功能,大大减少了启动时的浪涌电流。
2MHz开关频率允许小型电感用于BUCKBOOST变换器。此外,由于所有的电子开关都集成在芯片上,因此不需要外部电子开关和肖特基二极管,从而大大降低了系统成本。
这部分是USB相关电路,具体查不到
下面一左一右两颗是MIC,通气孔在PCB
中间是主键的锅片和电池接头,看样子还带热敏电阻
前部主要是摄像头及触发开关相关结构
读取时压下第一滑块,推动第二滑块使扫描开关接通,触发CPU扫描
触发开关第二滑块的限位片由螺丝固定,灰色的是第一滑块
拆掉这两颗螺丝(其余是卡扣)就可以撬起板子
这是分离的第二滑块和限位片
板子另一侧是贴在电池上的,元件不多
这是WIFI模块
前端的红胶固定的两颗补光灯
后端是扬声器连接的触点,垫高以便接触音腔中的扬声器
这个区域的PCB和底壳封闭形成音腔
这就是音腔和AAC的扬声器
端头是USB插座
前端是固定的摄像头,就没拆下来了
第一滑块结构,并由两根复位弹簧支撑
这里还有两处小细节,都应该是屏蔽抗扰用
电源键位置
电池用的高压锂聚合物
全家福

楼下恢复

楼主:
拆完还得复原
原来的双面胶是没法用了,只能全部清理干净
没想到这个比拆机还费时间
开封以前撸的双面胶带,终于能发挥作用了
两种都偏薄,先贴一层看情况
装上面板先试一下,免得悲剧
还好没异常
PS:看到点亮的背光了吗?
贴好面板感觉非常牢实,不用再贴一层了
扫描一下试试
中文
英文,把B识别成8
安全下车,孩子上大学期间可以继续使用
网易有道词典笔外观精致漂亮,内部做工也蛮不错的,除了面板用胶粘不好拆以外,其他都方便拆
除了没通讯部分,电路架构和手机没啥区别,应该就是在安卓系统上运行了有道APP!(另外手机上的有道也好用)
感谢大家出谋划策,到此终于拆解结束,了一个事(免得一直惦记

网友A:
终于舍得拆开了

网友B:
你把“手”字去了,鸡架更适合肥头大耳的楼主!

网友:
拆的真详细,电子词典升级版,需要翻译数据手册时一直在用有道

网友:
我有个糖猫的....功能确实强大,,还可以多国语音翻译

网友:
确实就是一个安卓平板的架构

网友:
终于是拆开了,内部做工不错~

网友:
详细专业的拆机达人

网友:
安全下车?这也是免费撸的?

网友:
高科技产品,内部设计还真复杂。

网友:
确实里面小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舍得拆开了

嗯嗯,使用没这么急迫,就可以下手了

网友:
感觉这个和点读笔差不多啊,就是多了个屏幕。点读笔里面的架构也是同样的瑞芯微方案+摄像头识别,然后就有语音播放。这个词典就多了个屏幕互动。

网友:
我上两周在废品站也捡到一个类似的,叫“快易通”也是可以扫描中英文的,32g的容量。

网友:
元首 又开始玩高大尚了。   恭喜获精!

网友:
这东西还挺复杂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使用没这么急迫,就可以下手了

这样点读笔 好用不,请教下有道 和科大讯飞的 那个更适合 小学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手”字去了,鸡架更适合肥头大耳的楼主!

上次人奸的头就三牲并列供奉了,依偶看剩的三个架子正好炖一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