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hq-6070剃须刀不启动故障维修

楼主(2022-07-11):
rt,老机器了,当年算得上是中端剃须刀,很好用,之前x宝买过一个电池换过,砖红色那种飞利浦剃须刀专用的,但是最近出现按开关不启动的现象,插上充电器几分钟后一般可以启动,短期内运行也正常,拔下充电器后放一晚上就又不启动了。怀疑电池问题,再次拆机(拆机方法已经很多很详细,百度一搜一大堆,这里不再赘述)。拆机后在电路板电池触点上临时加焊两根导线,连接确定充好电的松下充电电池,剃须刀恢复正常。由于家里一堆镍氢电池,不想再购置剃须刀专用的,比了下尺寸,5号充电电池只比专用的长一点点,应该可以代替使用,遂将专用电池卸下,用一节5号松下充电电池加焊导线并用扎带固定后装机测试,一切正常,供各位参考。注意,电池上焊接导线时应先打磨,最好涂上点焊膏后挂锡,尽量缩短焊接时间,防止损坏电池。

网友(2024-01-23):
这玩意充电器的输入正极红色线为什么接在电池负极上?

网友:
是5号镍氢电池?

网友:
剃须刀专用电池太贵了,普通镍氢充电就好

网友:
前段时间飞科的也是充电后不耐用,PDD优惠券抵扣后,花了九毛钱换了400MAH的两个镍铬电池。恢复如初

网友:
我都是换普通的容量大一些的镍氢电池。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这样啥时候能使上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