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X折腾』小型电压力锅E1故障代码简修

楼主(2022-07-11):
『X折腾』小型电压力锅E1简修
主任的,之前就有说,我说拿过来看看。。
修好后试机,不再显示E1

内胆,估计拿钢丝球刷了。。。

记录接线方式

细看之下,中间传感器插接焊点有些龟裂

补焊后,顺便其他也补焊

如题,主任开心的不行。。又可以开心的使用了。

网友:
虚焊了居然

网友A:
看来涨工资有希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涨工资有希望了

不不不,有更多的电器等着楼主维修~

网友:
看来升官有希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不不,有更多的电器等着楼主维修~

还好,主任也不会将就用,而且用的也是好货。。

网友:
唉!修它干啥,直接建议换新的,因为内胆都已经看不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不不,有更多的电器等着楼主维修~

一般是这样,并且还不能不修,还不能修不好,成了习惯,给他们修是应该的

网友:
这种伤在家电中常见,插头的另一端弹力太大了

网友:
主任说小伙子有钱图,我走后我这把椅子就是你的了

网友:
还好不需要更换原件,否则还要自己破费

网友:
好手艺,一点都看不出来是补焊过的!

网友:
电锅看着好高端,成功修好,从此升职加薪,走上人生巅峰

网友:
应该是有应力造成的脫焊

网友:
没看出来这锅是什么牌子

网友:
这个小电压力锅的内胆是紫砂或者陶瓷的?

网友:
日韩的锅太复杂,难搞

网友:
看不出来是补焊过的,洗了么?

网友:
这都能修好?

网友:
竟然时虚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