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们,明纬S350-27改可调后,低压带载啸叫,如何解决?

楼主(2022-07-11):
论坛的大神们,我是电子小白,但对电子又比较感兴趣,弄了个明纬S350-27,按照方案改了可调(最高电压70V,最大电流13a,J15没有换20K电阻),改好后调压调流都可以,但是带载后低压(如5V)、电流1A左右或以上时,有啸叫,请问如何解决呢?

昨晚试机炸管了,电压40V、电流10a(高电压大电流居然没有啸叫),超功率运行,嘭一下把保险管、保险管旁边的电阻、整流桥、2个开关管、150K启动电阻旁边的几个二极管全部炸废了

网友A:
我是来学习的,我也想知道

网友B:
电压反馈回路加电容,3脚外围阻容元件调整一下

网友C:
这个可能需要改线圈的圈数哦。。。

网友A:
你J15不换电阻电压怎么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学习的,我也想知道

一起学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反馈回路加电容,3脚外围阻容元件调整一下

1.试过2-3脚加0.2UF电容、3-15脚加104电容,这样的话,电流5a以下没有啸叫,5a以上还是叫,而且电压也只能调到50左右了。
2.在15脚对地加104或者224也不行,还是叫。

今天发现高电压、大电流就不会叫,但是我超功率试机,炸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J15不换电阻电压怎么上去的。

我也不知道,就是按照方案改的,我试过,不换J15电压可以到70V、电流到13a,换了J15可以到98V、电流能到5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能需要改线圈的圈数哦。。。

不用的吧,我改的电压只是70V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用的吧,我改的电压只是70V的

70V的话,电流4A才稳妥点。

网友E:
低压啸叫,自激,过载炸管是常态,正常,玩这个怎么不备10个8个2SC3320,整流桥,保险管都不好意思玩。实际这个电源可玩性不高,太容易炸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压啸叫,自激,过载炸管是常态,正常,玩这个怎么不备10个8个2SC3320,整流桥,保险管都不好意思玩。实际 ...

正解!我主要是超功率了,买了一堆元件,到货再尝试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70V的话,电流4A才稳妥点。

以后都不超功率了,炸管后元件损坏一堆

网友F(2023-03-11):
楼主,你搞定没有?我的和你的症状一样。你要搞定了说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搞定没有?我的和你的症状一样。你要搞定了说一声

已经修复了,更换主贴中损坏的元件就可以了

网友G:
低压啸叫的话,辅助供电不要用12伏,用18伏,保证不会啸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低压啸叫的话,辅助供电不要用12伏,用18伏,保证不会啸叫了

已经弄好了,辅助电源用了20v1a的,非常稳定

网友H(2023-04-24):
老铁,你是咋改的,我是改0-30V,0-10A的,电压改成功了,电流最大不到0.6A,是我哪改错了,请指教,这是电路图。

网友:
超功率应该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铁,你是咋改的,我是改0-30V,0-10A的,电压改成功了,电流最大不到0.6A,是我哪改错了,请指教,这是电 ...

从教程来看,是没有问题的,看看是不是调流电位器的问题,先万用表测试一下调流电位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