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液晶显示器屏幕出现一圈白色线条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7-11):
一台用了十多年的ccfl背光液晶显示器屏幕出现一圈白色线条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老化了还有没有办法修复。

网友A:
这是要变身CRT显示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变身CRT显示器了?

确实有点像。

网友B:
只有找废屏的背光组件,换了试试。

网友C:
可能是 屏幕排线、逻辑板有故障引起的,这种情况需要 进行全面检测和维修才能解决。

网友D:
换个主机和vga线试试

网友:
感觉是内偏光膜老化了

网友E:
内偏光膜老化,边缘有脱胶

网友F:
材质老化了,这在某几款三丧的平板上很常见,就算是全新机库存到一定年限也都是这个问题,原因据说是某些供应商的多批次材料出现了质量问题。

网友:
背光或者偏振膜老化了。

网友:
那一层膜老化了

网友G:
不影响使用就行!

网友H:
手机屏经常见,液晶老化或者底偏光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找废屏的背光组件,换了试试。

尝试拆却拆不下来卡扣太紧了不打算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 屏幕排线、逻辑板有故障引起的,这种情况需要 进行全面检测和维修才能解决。 ...

看起来不像硬件故障像是四周向里面渗入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主机和vga线试试

换了试过了不是主机和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偏光膜老化,边缘有脱胶

看起来是像四周向里面开胶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材质老化了,这在某几款三丧的平板上很常见,就算是全新机库存到一定年限也都是这个问题,原因据说是某些供 ...

也有十多年了应该是质量不够好还有一台使用更长时间的液晶显示器却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影响使用就行!

现在貌似影响不大如果线条再从四周往里面移动就会更显眼。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机屏经常见,液晶老化或者底偏光老化

是的,手机散热比较差应该比液晶显示器更容易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