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喇叭不响按压恢复,一片泡棉解决故障

楼主(2022-07-11):
虽然巧合的解决了故障,可是我不知道原因。

网友:
磁钢内音线圈与纸盆连接处有接触不良?

网友A:
音圈引出线折断了吧,你这样音量开大可能就又over了

网友:
能用就先用着,这种喇叭不能拆,

网友:
线断了,能用就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圈引出线折断了吧,你这样音量开大可能就又over了

正经做法是怎么搞?防尘盖拆开焊线吗。。可是没哪些专业胶水和备件啊,不知道粘手机的b7000能不能用。。
先这样吧,等彻底不响了拆开看看。。

网友:
音圈断线吧,这样用不了多久。

网友:
声大点就又断了

网友:
拆开,把断线接上。

网友:
这个,只能应急下,坚持不久又哑了。

网友:
音圈断线,换新的吧

网友:
可能有有接触不良,一片泡棉扶正。

网友:
赶快并一根线吧,这样还能用久点。

网友:
这种故障多数是纸盆的连接线脱焊(焊牢即可)、或者断了,你压下纸盆线碰巧接上,就又响了,但是肯定用不久,又重新出现故障。过去使用年久的喇叭很多都会出现这种故障,将椭圆形喇叭拆下,换两条连接线(这种连接线是喇叭纸盆专用编织连接线,中间有棉芯)就可以完美修复。

网友:
虽然巧合好了,但不知道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