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科普贴 关于苹果手机充电截止电压的测试,以iphone11为例。

楼主(2022-07-11):
现在苹果11的电池已经用上4.45v截止电压的高电压钴酸锂材料,有的朋友不信(在我一个3900mah11电池帖子里面提出质疑,有兴趣的朋友翻出来看看)现在以真机关机充电测试。
新电池充电截止4.45v,fluke187测试
旧电池的确电压有限制 4.35v,fluke187测试(现在还不知道是限制电压还是限制容量,使之电压在4.35v截止)
还有电池放电截止的确是3v,电池用到自动关机取出测试空载电压3.23v(有的朋友也在我的那一篇帖子质疑测试容量为什么要放电到3.0v)

网友A:
万用表可以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可以送的

这个和二手苹果11的价格差不多哦

网友:
我是来看表的

网友:
万用表不错的说。

网友B:
为了容量最大  充放电 截止电压  已经拉倒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容量最大  充放电 截止电压  已经拉倒极限了

是的,就是4.45v-3.0v

网友C:
iphone13,电量保持在20%-85%区间使用。半年了,电池健康100%

网友D:
你这个要使用高精度万用表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要使用高精度万用表测试一下。

难道还要我用安捷伦34401a测量吗?我有一台34401,这个根本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iphone13,电量保持在20%-85%区间使用。半年了,电池健康100%

这个健康度太牛了吧,不过我有点不太相信。电池外置测量一下容量才是最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健康度太牛了吧,不过我有点不太相信。电池外置测量一下容量才是最准的。 ...

爱思显示结果。
续航很好,连续刷抖音基本1小时掉电10%左右。
平时上班都是5v 1A 充,电量维持在20%--85%这个区间用,能大大的延缓电池衰减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爱思显示结果。
续航很好,连续刷抖音基本1小时掉电10%左右。
平时上班都是5v 1A 充,电量维持在20%--85 ...

电池保持的不错

网友E:
貌似现在手机差不多都用上高压锂电了吧,我五年前的小米6电池充满电压都是4.4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现在手机差不多都用上高压锂电了吧,我五年前的小米6电池充满电压都是4.4V呢。 ...

现在还有4.47v的

网友F:
这个电压也是到极限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压也是到极限啦!

这个正常的了,电池充电管理芯片判定非常准,没问题。

网友G:
不错 多谢科普 没条件拆高档手机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 多谢科普 没条件拆高档手机嘿嘿

现在这个手机也不能算很高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iphone13,电量保持在20%-85%区间使用。半年了,电池健康100%

我的12用三个月还没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