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 德生BCL2000收音机求助啊!高低音旋钮不起作用

楼主(2022-07-11):
机器功能正常,就是高低音旋钮不起作用啊!是高低音电位器坏掉了,还是其它问题啊!

网友:
拆开看看,检测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不应该是直接先拆下来,自己折腾一翻,搞不定再上论坛问嘛

网友:
拆开看看,可能明白原因。

网友:
十有八九是电位器挂了。如果电位器完好,找芯片手册或者典型应用图,分析芯片高低音处理部分相关电路,检测周边元件。

网友A:
先加点印度神油,如果没有改善的话查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加点印度神油,如果没有改善的话查其他的

都加油啦!故障不变啊!高低音还是不起作用啊!

网友:
这个简单  直接邮回德生换新的

网友:
多半是电位器挂了,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