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很想拆块硬盘,可惜从来没有拆过,有一种畏惧感....

楼主(2022-07-11):
可惜从来没有拆过,有一种畏惧感。
可能主要怕太麻烦吧,另外也不知道拆开之后有什么好玩的……

网友A:
拆吧,可以获得异形磁铁2片,可以当镜子的盘片几片,螺丝若干,,,

网友B:
卖废品太可惜了:收垃圾的都不一定愿意要!

网友C:
如果是坏的,随便拆。如果是好的,还保存有数据的,千万不要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坏的,随便拆。如果是好的,还保存有数据的,千万不要拆。

你的法拉利什么时候买?

网友:
图片里的IDE硬盘也没啥用了,拆吧。

网友:
拆硬盘至少十个以上

网友:
可拆提强磁2片,碟可当镜子

网友:
拆个硬盘有啥畏惧的?当然要是硬盘是好的还需要使用的话那就不要随便拆了,分分钟拆后坏了,要是坏的或者已经不用的了那就随便拆就是啦,简单得很

网友:
我替你拆一个?

网友:
这个i硬盘适合做电摩

网友:
里面的两块磁铁很给力!

网友:
坏盘就不要犹豫的拆,好盘的坏你就看看别人拆的盘

网友:
坏硬盘随便拆,里面有两块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吧,可以获得异形磁铁2片,可以当镜子的盘片几片,螺丝若干,,, ...

镜子可耐用了,不怕摔

网友:
我也没有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废品太可惜了:收垃圾的都不一定愿意要!

一块硬盘二斤铝,收垃圾的都愿意收。

网友:
前几天刚拆过HITACHI的320G硬盘,强磁铁2片(很脆,未用力就掰断了),空心圆镜1片

网友:
很多人拆硬盘,小心磁铁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