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简单拆解一个楼宇对讲机,里面比我想象的还简单

楼主(2022-07-11):
视频点击这里
单元更新防盗门,旧的单元对讲机拆下来不要了,我就留了下来

外观看着像一个小电话,只有两个按键,一个挂机一个开锁

机器就俩螺丝,一个是手柄的,一个是机身的,打开可以看到内部也很简单。挂机按键叫什么名字?我还真不知道

进线有四根,但是对讲机只用到两根,看来振铃、开锁、语音通话都靠这两根线来实现

电路板背面我以为应该有颗牛屎,结果也没有,比我想象的简单

电路板正面,两根蓝色线是进户线。四根彩色是连接话筒的麦克风和耳机

耳机很有意思,电阻150欧姆左右,个头不小声音不大,不知道属于什么类型的耳机喇叭,音质倒还说的过去

拆完了,留下了麦克风和耳机,也不知道有什么用。这东西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简单不少

网友:
我以前拆过,就是很简单的

网友:
耳机不错,测量一下是否是高阻的。
看帖要顶,不然很快就变负分,不让看啦。

网友:
所谓的解码器在外的,的确没啥东西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不知道里面这么简单。

网友:
简单归简单,该有的功能有就行。

网友:
内部结构真简单

网友:
主要功能在楼下主机

网友:
高阻喇叭。这款机刚好我们也在用也在做。

网友:
那个开关叫叉簧开关,听筒就是普通电话机的听筒

网友:
偷工减料,炉火纯青

网友:
不拆不知道,拆开原来这么简单

网友:
我家就这样,加延时,改成自动开楼下大门。

网友:
门上有主机楼道还有解码器  这个最末尾的户内机

网友:
也有一个,个头不小里边空空的。

网友:
拿起就可以通话?

网友:
确实很简单。

网友:
这个太简单,那是怎么定位到每户的呢

网友:
指甲怎么回事?

网友:
室内机功能不多,简单点耐用,主机在外边楼道可能也方便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