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电风扇摇控器——只有一个8脚IC

楼主(2022-07-11):
拆电风扇摇控器——只有一个8脚IC. 制造成本低。

网友A:
一共就4个功能,又不需要加密

网友:
这还是硬封的,不错。有的遥控器直接一坨屎

网友:
其实应该越简单越好

网友:
说明集成化程度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共就4个功能,又不需要加密

一共就4个功能.........但是PCB板上,有8个按键,是不是可以开发出更多的解锁功能.....................

网友:
这种遥控根据不同的按键来发出不同的光频,它一个芯片足够了

网友:
集成化程度越来越高

网友:
很像之前论坛购的哪些太阳能灯的遥控

网友:
要不就是牛屎芯片

网友:
这遥控器功能都集成在一个芯片里了,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网友:
有这几个功能足够了

网友:
确实很简单。

网友:
现在的东西集成度确实越来越高了,原来外置的震荡电路都集成了,只要质量可以这是好事!

网友:
好歹是硬封,但愿是越简单越耐用

网友:
功能少这种做工可以了。

网友:
光秃秃就一个这个

网友:
这确实够简单的坏了更好修

网友:
如果使用2纳米的制程,基本上就看不到集成片

网友:
手机太渣还是技术有待提高?芯片型号看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