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薄膜电容串在220V交流电线然后短接会爆吗?

楼主(2022-07-11):
之前串了个4UF的薄膜电容给电风扇减速,现在天气太热,感觉风力不够,想在电容之间加个开关,来控制通电容和直通来实现风速的快和慢,直通的时候薄膜电容两个脚是短接的.不知这样行不行,会不会爆炸?

网友:
不会,,,不过按下开关瞬间就相当于给电容短路了,,开关打火估计很快完蛋

网友:
脆响,真的很脆响

网友A:
放心吧,我都用了N年了,钮子开关到今完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心吧,我都用了N年了,钮子开关到今完好

串电容的方法可以给微风扇减速用吗?

网友C:
你可在电容上并个100K电阻然后用单刀双掷开关给电容开路啊!

电源接中间,两边跨接电容和100K电阻,电扇接两边的任意一脚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电容的方法可以给微风扇减速用吗?

不能,因为是同步电机,要么不转抖动,要么和电源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电容的方法可以给微风扇减速用吗?

我给16寸交流电扇减速多年,效果很好,一档微风晚上都听不到噪音,卧室整晚开着也不会着凉.

网友:
我的油烟机就是开关并电容降速,按动时听到啪啪声,估计接点打火了,电容两端并个电阻会改善吧?

网友D:
电容直接在定时器的两个脚上,关时为小风三档,开时为大风三档,已经用N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直接在定时器的两个脚上,关时为小风三档,开时为大风三档,已经用N年了 ...

你的方法和我说的方法好像差不多,你在电容两端并了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直接在定时器的两个脚上,关时为小风三档,开时为大风三档,已经用N年了 ...

另外接在定时器上,定时跑完了,又要调一次时间吧?

网友:
你当它是爆米花呢

网友:
不是这么玩的 要3脚开关的。

网友:
串接日光灯的镇流器。

网友:
以前用小开关试过,没用多久开关就烧坏了

网友:
这么做相当于给电容短路了,开关很快就完蛋了

网友E:
加个电容给他放电吧,不然开关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个电容给他放电吧,不然开关容易坏

是并个电阻吧,用多大电阻,功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在电容上并个100K电阻然后用单刀双掷开关给电容开路啊!

电源接中间,两边跨接电容和100K电阻,电扇接 ...

电阻用多大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