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大洋收来的3000W感应加热机,对铜管测试结果大跌眼镜。

楼主(2022-07-11):
收来的3000W6管感应加热机,对铜管加热测试结果大跌眼镜,电压60V,空载电流8A,铜管放进圈子只多出1A电流。。。。。看来必须先做一个铁管固定好,等铁管变红后,铜管再套进去,由铁管辅助加热。(空调焊接用的)。180大洋收的,买来短路坏的,拆修测下炸了3个IRFP260N,更换后修好。。机器5公斤,带不锈钢外壳,2个风扇,1个水泵,配12V电源,不带大功率电源。最后2图不一小心熔了攻丝扳手,扳手中间是铝铸。

网友A:
只想知道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想知道有啥用

空调铜管焊接用

网友B:
zvs工作在高频,输出是线圈,铜管非铁磁材料,磁导率很低,自身不会增强耦合,只能依靠空气耦合,效率会很低,再者高频趋肤效应使高频电流都集中在导体表面,空调铜管很薄使复阻抗更大,因此流经铜管的涡流电流很小,加热效果肯定不理想,除非高压zvs。另外你那个丝锥扳手材质是锌合金并不是铸铝,铸铝强度不够~

网友C:
看过有个视频介绍用微波炉变压器改装铜管焊接用,那个比zvs方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zvs工作在高频,输出是线圈,铜管非铁磁材料,磁导率很低,自身不会增强耦合,只能依靠空气耦合,效率会很 ...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焊接铜管的高频机制有2匝开口线圈,,你这个这么多匝只能加热加热坩埚或者铁件什么的!

网友:
一般高频淬火的感应圈都是用紫铜管制作,铜管中间通循环水冷却

网友:
那得磁性材料

网友:
好久以前 有一个品牌做个焊机 空调铜管焊接用 电阻焊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
家里安装空调,记忆中找5元灌装气瓶加铜条好像也行,焊接时有沙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过有个视频介绍用微波炉变压器改装铜管焊接用,那个比zvs方便些。

是啊,买这感应加热之前,我有挣扎过。。。按说变压器也不错,我也有多余的备件搞,纯铜900E有3个,只是动手的动力不足。

网友D:
这是无抽头zvs,价格不错可是这价格我要买个全桥或半桥驱动板搭配mos管才可以焊铜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无抽头zvs,价格不错可是这价格我要买个全桥或半桥驱动板搭配mos管才可以焊铜管 ...

什么全桥或半桥驱动板搭配mos管?

网友:
损失了一个攻丝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zvs工作在高频,输出是线圈,铜管非铁磁材料,磁导率很低,自身不会增强耦合,只能依靠空气耦合,效率会很 ...

再做一个铜圈,做小点,铜圈中间有大拇指粗,再在套上一个磁芯,

网友:
用微波炉变压器改装比这个好,不过现在变压器大多数是铝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zvs工作在高频,输出是线圈,铜管非铁磁材料,磁导率很低,自身不会增强耦合,只能依靠空气耦合,效率会很 ...

高手啊,学习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