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户户通机顶盒电源板改装

楼主(2022-07-11):
维修中经常遇到电源开关不良导致的不开机或者使用者重启故障,这种情况无一例外都是采用控制电源板5v电压实现开关机控制。
采用这种控制方式是电源板长期通电还容易是电容出现鼓包导致电压过高,没有右旋信号只能收到不到一半频道。
采用这种控制方式不多,出现故障通常是换个开关解决问题,时间一长还会复发。
经过改装后一劳永逸,彻底解决关机耗电电容鼓包等问题
改装简单附几张图参考

网友A:
每天一贴,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天一贴,不错的

谢谢回复。积分商城搞活动差点m

网友:
我都是用带开关的插线板,市电一断最好。

网友:
没有看明白哦!本来就有开关嘛……

网友:
插线板断电+1,电视和机顶盒用一个带开关的插线板,关机断电,就是不能隐藏电源线,不太美观

网友:
现在电视机 网络机顶盒等等大部分都是关不掉220的,时间长了电源部分容易坏,万一烧起来不得了,所以我也是把要用的插一个插板上,完了就关插板。这样简单方便

网友B:
没看明白,是不是把控制直流的开关变成控制交流的开关?

网友:
又学一招 谢谢分享

网友:
我要求用户必须逮插头,电视机也是必须逮,否则坏了不管!

网友:
改的可以啊。

网友:
市电一断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是不是把控制直流的开关变成控制交流的开关?

原机是只控制主板芯片供电通断,关掉后电源板还在通电状态。改后是直接断220v

网友:
没有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