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七彩虹ps3111,单颗256g,4cemlc颗粒,两颗512g8ce,速度有点拉跨,是ps3111不太行吗

楼主(2022-07-11):
如标题,不开alc就这速度吗,开了slc跑分正常好看,但是寸文件还是存在掉速50兆情况,视频文件

网友A:
MLC也能开slc模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MLC也能开slc模拟呀?

太奢侈了 ,只想着速度能不能好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MLC也能开slc模拟呀?

不是,就是slc缓存啊

网友B:
已经有两块PS3111开卡不成功了

网友C:
土狗2.0试试,用WIN10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土狗2.0试试,用WIN10测试

土狗2.0  100m可以,200m提示什么。。。windows!!!ce12ce什么什么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有两块PS3111开卡不成功了

好像没什么技术要点,注意土狗选项,不清楚都试试,没见过组合,我习惯先擦出一边再开卡,不知道需要这样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土狗2.0试试,用WIN10测试

win10,7,土狗2.0 100m都可以开,而200m都不可以开

网友D:
用着转接卡+win7 然后说3111就这速度。。。我还能说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着转接卡+win7 然后说3111就这速度。。。我还能说啥。。

那个跑分速度我挺满意的,但是实际传输没这么快,800m视频文件夹,有时候50-90-100,有时候100-140-170,有时候是稳定140-170,慧荣好像不会这样,算刚刚玩ps3111,不清楚性能咋样才正常

网友E:
发张这个ssd的铭牌型号 …… 难得看见一个七彩虹的MLC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张这个ssd的铭牌型号 …… 难得看见一个七彩虹的MLC

sl500,512g版本,居然没自信地标上mlc颗粒,只标了512gb,没有颗粒型号

网友:
速度不怎么样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sl500,512g版本,居然没自信地标上mlc颗粒,只标了512gb,没有颗粒型号

那就是说黑白片都要自信点 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