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有个无线鼠标,滚轮是塑料的没包胶,有点滑手,有什么办法

楼主(2022-07-11):
这鼠标其它都还行,缺点就是滚轮没包胶,滚动的时候有点滑手指,有什么方法可以处理一下,增加滚轮摩擦力,如果有包胶的手感更好.

网友:
拿小刀顺着滚轮四周横着割出均匀划痕,增加摩擦力就行了,以前这么处理过一个效果良好~

网友:
先把原来轮子上的凸起磨平,再找一只乳胶手套,剪一条宽度合适的贴上去。
不要太厚的,一次性手套就行。

网友:
找气球嘴,套一圈

网友:
刻花刀,像腰花那种

网友:
拆,找个旧鼠标废弃鼠标,把旧滚轮拆来替换。规格都是差不多的,我拆过两个鼠标,滚轮都可以互相替换。

网友:
用粗砂纸,把轮子在上面横着蹭,力量先轻后重,打出麻面,手感合适了就好

网友:
手指戴个乳胶指套就行。

网友:
用那啥套住,隔段时间更换

楼主:
刀刻有难度,带套是来搞笑的吗
就差那么点事,于是用酒精把滚轮仔细擦了几遍,加上下午使用,感觉手感和包胶差不多了,已无碍.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香蕉水擦几遍,就能变毛糙

网友:
真的值得一试

楼主:
香蕉水对塑料有腐蚀性吗,不过现在香蕉水好像不太好买.

楼主:
现在淘宝好像都搜不到香蕉水

网友:
弄个20000目的砂纸贴上去。磨砂质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香蕉水对塑料有腐蚀性吗,不过现在香蕉水好像不太好买.

试了就知道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淘宝好像都搜不到香蕉水

买家装的市场有

网友:
手掌擦点松香,增大摩擦力

网友:
粘个创可贴

网友:
最靠谱的办法:
1、找个旧鼠标,滚轮直接替换
2、砂纸磨滚轮,使其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