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5年前的久量电蚊拍

楼主(2022-07-11):
电蚊拍电路简单没啥技术含量发到维修板块都不合适,发到大家谈闲聊扯淡吧。
5年前19块买的9量,一般般吧当时感觉也不是很强还比不上一般线下10多20买的铅酸电蚊拍。因为我懒得打蚊子闲置一年多后来就给父母使用了。前段时间听母亲说父亲一大早跑去超市买了个20多的电蚊拍,我又看见母亲在用原来的我就纳闷不是有吗还买干啥?况且网上买很便宜有红包就几块钱。有一天我看到母亲把这9量放在厨房我就一想是不是电蚊拍效果不好了?于是拿个金属短路电蚊拍电网发现电压很小没有啪啪声我就初步断定储能电容坏了,于是就3块钱买了一个105J的,想要声音大!(其实我第二天用红包买一个铅酸的电蚊拍也才3块钱)今天到货后就打算装上去,拆开我傻眼了,原来是这个333J储能电容掉了!由于没有固定,电蚊拍挥舞难免磕碰震动而掉了!还是经验不足啊!
看这电蚊拍还是4倍整流的,(电蚊拍原理就那样懒得拆下来拍全貌了,第4图是另外一个3倍压电蚊拍的)为何效果还比不上铅酸电蚊拍?先不谈3极管部分,原来高压部分串了2个15K的电阻,还有3个22MΩ的泄放电阻!储能电容是333J第一声啪感觉还比不上铅酸电蚊拍的222J可能是升压部分电压低!
简单插上105J电容试验发现打火特别猛,啪的声音还有点吓人比我高压发生器的打火声音大多了,只不过充电功率太小,不能连续啪啪啪声音都是一样大!由于不是焊接有打火几次之后我发现电容引脚都烧灼出坑了,打算焊接装上的,电容比较大还是能放下的,本想拆了限流和泄放电阻再把三极管处电阻改一下加大功率。后来我一想,打个蚊子而已,没必要搞这样,虽然啪啪声很大很解压,但是声音的确有点大别人不注意在旁边打蚊子会被轻微吓到影响体验。还是把原电容装上去了,用一根细铜丝短路了其中一个15K限流电阻就这样吧功率能够大一点的。试验连续快速短路金属网每次啪声音都一样大,多次之后触摸储能电容发现有发热。对了忘记测未倍压升压前的电压了,应该不超500太多吧,储能是2KV的,一般电蚊拍高压部分都浸腊绝缘的。

网友:
电容比电池还要大。

网友A:
同款啊,我那个不知道哪里缓慢漏电,就把18650电池放光了。。。报废我好几个电池,后面加个保护板凑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啊,我那个不知道哪里缓慢漏电,就把18650电池放光了。。。报废我好几个电池,后面加个保护板凑合用了 ...

我猜可能是充电芯片部分吧,只有这个嫌疑最大,毕竟两个开关没啥好漏电的,即使湿了也不会长期漏电。其他电路平常都是断路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猜可能是充电芯片部分吧,只有这个嫌疑最大,毕竟两个开关没啥好漏电的,即使湿了也不会长期漏电。其他 ...

不知道,最离谱的是这款用锂电池不给保护板也不怕爆炸

网友:
这个用锂电还不错

网友:
5年开关还行不?要不换个手机旧电池保护板上的8205吧

网友:
不知道,最离谱的是这款用锂电池不给保护板也不怕爆炸

网友:
楼主爱写小作文,打这么多字

网友:
不错,锂电的,我前几年也是同样价格的久量还是铅酸的。

网友:
我也买了3把同款!

网友:
猜可能是充电芯片部分吧,只有这个嫌疑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款啊,我那个不知道哪里缓慢漏电,就把18650电池放光了。。。报废我好几个电池,后面加个保护板凑合用了 ...

我有一把也是电池充满没几天又没电

网友:
这牌子俺买了一只,可以的,耐用,用料扎实,还带了一只LED灯泡。

网友:
我家也有一个,就是插220插头坏了,每次充电都小心翼翼的怕电着

网友:
能用就行,消耗品

网友:
装回去的时候最好打点胶

网友:
电蚊拍一般都挺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