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SUPER充电折叠便携电扇拆解,IN4056烧掉了

楼主(2022-07-12):
新买的折叠冲电小风扇  用了二次就坏了,锂电池也挂了0v,拆开修一下,拆开检查是ln4056烧了,2脚接的电阻是1.5k,充电电流设得有点大,外加散热不良。所以短命,主板还少了锂电池保护电路,导致电池挂.,手头刚好有tp4056带保护的冲电小板,外挂上去,2脚换成2.7k,冲电电流大概500ma,充电指示灯还是接原来的。有三档风速,一档马达5v,二档6v,三档6.8v。发个贴 赚点钱 不然要被家长关门外了。

网友:
个头可以了。电路板标识清楚,很好

网友:
不错,能放开2个电池吗

网友A:
为什么此类风扇都是升压驱动不是降压驱动

网友:
这也太短命了

网友:
恭喜楼主修复。

网友:
不错,电路板中文标识,就冲这个要点赞!

网友:
我也买了个白色的,放办公桌上用起来还行!

网友:
之前也想买个这样的风扇呢

网友:
万能的4056

网友:
厂家故意的,不然一个用几年,都没人买新风扇。

网友:
这种风扇不知道长时间使用能否用的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此类风扇都是升压驱动不是降压驱动

我觉得升压输出到无刷电机,效率和发热是问题,最低速效率比HY5188同步整流芯片发热大,最高速压差大芯片发烫。至少普及英集芯ip5328方案,低速挡效率超百分之90低发热,高速挡12伏1安,带12伏500毫安充电风扇电机芯片不发烫。最好是升压给均衡板和3串锂电池组充电,输出直接用12伏4线PWM风扇无刷驱动板,省的升降压损耗。

网友:
是无刷电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此类风扇都是升压驱动不是降压驱动

电压高点,电机转得快,风就大点。一节电池能解决的问题,商家会用两节吗?

网友:
夏日神器,应该不错。

楼主:
是无刷的,电脑电源里的那种,瞄进去看就一个四脚的霍尔驱动一体芯片。

网友:
这个没敢买,怕伸缩杆和电池不好

网友:
挺好的,值得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此类风扇都是升压驱动不是降压驱动

升压型电池数量随便配,可以分几个档次卖,降压型档次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