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试着用ps发图)记录两次硅脂更换精力,证明不同导热系数硅脂的差异...

楼主(2022-07-11):
        这要从成都的天气说起,今年成都各地普遍到了40℃,屋里面一整天都得开空调,那天处于好奇,安装了安装了魏星小飞机检测了下gpu温度,竟然飙到快80度了。于是打算给显卡和cpu更换硅脂并清理下灰尘。
然后在更滑硅脂的中途,只因看了一眼 哪一行导热系数的参数,又网查查了下,才发现我这个1.2W/m-k简直垃圾,换了硅脂还不如之前的温度(虽然显卡硅脂也是到手就没换过)
tips:百度导热系数可知:导热系数是指在稳定传热条件下,1m厚的材料,两侧表面的温差为1度(K,℃),在一定时间内,通过1平方米面积传递的热量,单位为瓦/米·度 (W/(m·K),此处为K可用℃代替)
于是B站上看了些测评,发现有款7921导热硅脂不错,价格也还可以接收,导热系数为6W/m-k,于是又取出显卡,重新涂抹,并顺便把cpu的硅脂一起换了。

这是第一次用ps发图片,如有不妥或者更好的方式,请各位坛友不吝赐教。

PS:以下图片都可以点击放大查看细节
————————————————————————————————————————

这个显卡为七彩虹的iGame GeForce GTX1060 烈焰战神U-6GD5 Top
三风扇设计,很长,我的仲裁者机箱刚好能放下。后部turbo(七彩虹的物理超频按钮)帽子早就不翼而飞了,在后部也没管它。
因为后期准备用这个显卡带下4k屏幕,经与官网客服沟通,确认hdmi为2,0b规范的,DP为1.4版本

其中HDMI2.0b带宽为18Gbps,最大支持4K@60Hz
DP1.4的带宽为32.4Gbps,支持8K@30Hz和4K@120Hz所以,这个显卡用hdmi接头或者DP接口提供4k 60Hz 级别的画质不成问题的
当然,接口只是一方面,GPU处理能力又是另外的事儿了。
————————————————————————————————————

显卡整体3风扇没啥灰,简单处理就涂抹硅脂了

————————————————————————————

显卡整体拆卸图,用到了三种规格的螺丝,后面板为金属材质,垫有绝缘层

——————————————————————————

电子元件我就不做介绍了,懂得一看就懂,我不懂哪怕百度了一堆参数贴上来也不懂。

——————————————————————————————

显卡什么时候开始流程装背板?印象中7850时代就有背板了。我这个是金属背板加绝缘贴的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显卡第一次上完硅脂,展示下各个角度
————————————————————————————

等了两天,新买的7921导热硅脂到货了,拆下主板,准备给显卡重新涂硅脂,cpu也换下。
有坛友可能会问,为啥拆CPU散热器需要拆主板呢?我这个就这么神器,上面的螺丝是拧不动的,用25cm长的螺丝刀也拧不动,
必须拆下主板,从后面,用手就可以拧下螺帽。

————————————————————————————————

新买的硅脂,点击放大可见细节说明

————————————————————————————————

有图可见,我都是直接用手拧紧的螺帽,这个散热器早在p45主板服役的时候,我用钳子拧的,结果不注意钳子头在主板上扫了一圈,组焊层都磨掉了
还好内部线路没事。后来电脑城修电脑的哥们儿说的,这种你用手都可以拧紧,我就这么干了。

——————————————————————————————————

最终的效果,甜甜圈烤鸡,gpu降低10度以上,效果明显。

——————————————————————————

本帖完毕,第一次用ps整理图片,请坛友们多多包涵与交流

方脑壳表示很方~~

网友A:
diy加多年显卡研发的表示,正规厂家的硅脂散热效果都差不多,因为只有那薄薄一层,从整个系统考虑,占得权重并不大。

网友:
美国laird莱尔德的硅脂也不错

网友:
有这么神奇?

网友:
哈哈,东坡狗子

网友B:
机箱带风扇,盖上侧板,和不盖侧板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y加多年显卡研发的表示,正规厂家的硅脂散热效果都差不多,因为只有那薄薄一层,从整个系统考虑,占得权 ...

反正只要散热器给力,牙膏都可以

网友:
硅脂一般5年还是能扛下来的,干了后必须换。

楼主:
主要之前的太差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只要散热器给力,牙膏都可以

好像是有这么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箱带风扇,盖上侧板,和不盖侧板是有区别的

是的哈,之前还开了侧盖子的,所以10度还是比较保守的估计

楼主:
方脑壳狗子~

网友:
风扇很 脏啊

楼主:
那是清理之前的图,
几年下来是这样的

网友:
这几天只有空调房能待,不然热成狗,

网友:
我一般用利民的TF8,要是7921好涂一点,我也买7921了,它算是综合性比较高的硅脂了,价格不贵,耐用性还可以,导热率也还行。

给楼主一些小建议吧,上传论坛的图会被压缩,一张大图里尽量别并列排这么多小图,点击放大了还是看不清的。
可以在一张大图旁边,放大一两个局部的细节图好一点。
文字是可以加边框,找到文字的图层,再双击,弹出的图层样式里点描边,要用红色的字的话可以加个白色的边框,这样字就不会和背景混在一起了。

网友:
原来硅脂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谢谢楼主散热硅胶使用经验分享

网友:
7921导热效果很神奇,就是不好涂,我是用手指带套一点一点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