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继续折腾示波器)鼎阳SDS1052DL示波器维修

楼主(2022-07-11):
继续折腾示波器.
闲鱼收了台不开机的示波器,通电没任何反应.
维修起来比较简单,各位大佬勿喷.

先上参数

50M模拟带宽 500M采样率  比较一般

不知道写的是啥

保修标签还在,估计问题不大

通电发现只有一丢丢功率,估计电源板有问题

里面进了不知道啥神秘液体,有点生锈.

拆开发现保险管和压敏电阻都炸了,可能被雷击了吧.

把损坏零件拆下来

再把新的压敏电阻和保险管换上

换好之后顺便测了下整流桥阻值和300V滤波电容阻值,没有短路,可以上电测试

串灯泡上电试机,随便量了一路电压发现有电压输出了,估计问题不大
然后把电源板装回去,再次上电发现开机正常了.

本次维修案例比较简单,希望各位大佬勿喷

网友:
机器进了一口快乐水。

网友:
牛人,敢修示波器,技术不一般

网友:
50M也就能看看收音机等低频设备了吧!修修家电问题不大!

网友A:
则成专用  ? 当年好像还没有这种机器吧?

网友:
这个就修好了啊

网友B:
赚了赚了,多少钱入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赚了赚了,多少钱入手的?

这台估计会亏钱

网友B:
到底还是不说多少钱,看来是军事机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还是不说多少钱,看来是军事机密

350块钱....................

网友C:
前年买了个tds210不开机的,电源板一个电容通病,换好之后开机显示自检失败。以后就不去咸鱼捡漏了

网友:
能修这仪器的都是高手谢谢维修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年买了个tds210不开机的,电源板一个电容通病,换好之后开机显示自检失败。以后就不去咸鱼捡漏了 ...

闲鱼捡漏本来风险就大,要做好翻车的准备

网友:
敢修示波器,技术不一般的牛人。

网友D:
楼主又捡漏示波器

搞这么多是赚点零花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则成专用  ? 当年好像还没有这种机器吧?

应该是 测试专用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又捡漏示波器

搞这么多是赚点零花钱吗

是啊,倒卖点仪器赚点零花钱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倒卖点仪器赚点零花钱

这回能赚个一百吧

唉,技术不赚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回能赚个一百吧

唉,技术不赚钱啊

差不多吧,老机器不好卖.

网友:
大屏的机器看着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