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全网首拆 WayOS FBM-541G 企业级路由器

楼主(2022-07-11):
入夏以来,该路由器频繁出现UPNP假死现象,即开机数小时不等后,设备无法通过UPNP映射到公网,且打开路由器UPNP管理页面刷新无响应。买来也有小5年了,于是开拆看是不是电容失效之类的,也顺便看看SOC到底用的是什么货色。经查WayOS路由器拆机很少,FBM-541G更是没有,也算全网首拆了。

从丝印看SOC是MT7621,就这个CPU是否能达到官方宣传的同时带载100台终端,我表示怀疑。

内存是三星K4B1G1646G-BCKD,容量128MB ;

SPI Fiash是winbond 25Q128FVSG,容量16MB。

主板还有一个TF卡槽焊位,等有空补上,如能用,就不用外挂U盘来当网络存储盘了。

以上就是拆机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品鉴。

BTW. 这机器UPNP假死的问题请问大家有好的解决方法吗?下面接了2个WKY现金版,就靠它补贴点宽带费了,upnp映射不成功对收益影响挺大。另外还开了PPTP+动态DNS+U盘当作简易NAS,是不是性能不足啊!

网友A:
老式旧硬路由。500M以下,30人以内还凑合

网友:
2G5G无线部分空出的简化版

网友:
wifi被阉割,企业路由主要买系统的!

网友:
路由还是要买专业的,尤其对企业来说,稳定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这个也太阉割了吧!  商家大大滴坏!

网友:
负荷太大,过热?

网友:
估计过热了

网友:
一堆专业术语不懂 没玩过这种高级路由器 玩的都是低端的一二百块钱的 有问题了直接换

网友:
7621还行啊,好玩还是 k2p

网友:
多个大铁壳就叫企业级?

网友:
能传个编程器固件吗,谢谢

网友B:
我看官网有最新的21年固件更新没有,没准能解决

网友:
这个价格不如上个软路由,100人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官网有最新的21年固件更新没有,没准能解决

谢谢,我已经刷过官网上能下载的2个固件,还是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式旧硬路由。500M以下,30人以内还凑合

7621不算老旧吧,不过这货就是家用路由器,拆掉wifi部分,刷入wayos,

网友:
塑料壳的就叫家用,套个铁壳子就叫企业级

网友:
mt7621带100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已经刷过官网上能下载的2个固件,还是老样子

和官网客服反馈呢,可能有测试版什么的

网友:
数码之家拆维盟路由我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 这个硬件方案所有维盟型号能互刷 前提先刷breed,备份好原编程器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