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看大家都在弄T12,我也发一个烙铁头修复的

楼主(2022-07-11):
看大家都在发T12烙铁头修复的帖子,我也来凑个热闹,顺便赚点M币,有的大家砸一点过来啊,全程自己手工,所有工具都是家用有的,不需要工厂环境
废话不多先上图,一个一个讲

这个是弯尖的纯铜头

这个是一字头3.2D的纯铜

注意这里的圈,后面讲什么用的

这是刀头,用的是合金长寿头

这张图是坛子里借的,因为已经做好了,拍不了原来的了,基本原来的就是这个样子,最好用这种带“肩膀”的废头改,升温回温都不错,当然和新的原头比肯定还是有一些慢的

好了,说说具体的,厂子里废了一批穿孔头,用过T12的都知道,T12要废了其实就两种原因:1、用久了腐蚀穿孔;2、高处摔下,里面的接头点脱了不热第二种以后有机会再发一个说说,今天说的就是第一种穿孔头,废头拿回来后试过几种方法,试过坛子里说的钻孔放铜杆(坛子里说放镍杆),不过效果不好,也试过焊铜层上去,不过得求人,自己没设备焊,后来某宝上买了907的头试了套上去,不过907的内径有5.5,这个内径5.2,有点松,并且升温太慢了,最后疫情关家里没事找出了936的铜头先试的,936的内径是里面还有一个铜的管子用来增加导热的,拔下铜管后内径大约4.4-4.5,套在最后一图的“肩膀”上还小了一点,大概也就小了0.2-0.3吧,用电钻或者别的棒子稍微磨一下(注意我这里说的是“磨”),其实也就是稍微扩一下,否则不贴和了反而不好,最后还是要用一点蛮力的,记得先截断看上面的几个图,差不多留个10mm左右即可,原来的T12的头截去一点,但不要全部磨掉,在936的头部靠上的地方钻一个孔,2mm以上即可,然后用台虎钳夹住(一定要夹在T12的头部,后面是空心的一夹就扁了,还夹不紧),之后用截断下来的936的烙铁头后面的管子套在“修复头”上(防止敲的时候把头给敲坏了),用锤子慢慢敲进那个“肩膀上”,敲进后如上面的几副图,一定要敲紧,所以用这个带“肩膀”的废头效果最好,那种圆锥的(BCF、D系列型号)不太好弄,不过也不是不能弄,后面再说。
敲紧后试试,手如果取不下来就没问题了,之后上韩台,加热,还记得那个开的口么(电钻钻的),就用在这里了,很多头回温慢就是因为不贴和,这里等T12加热到化锡了(T12的速度大家都知道的),把焊丝从孔里伸进去,让焊锡化在936里面,填满里面的空间,不过告诉大家,填不满的,因为一旦填满,热胀冷缩,再次加热会把锡挤出来,基本填到2/3左右即可,所以前面说了原来穿孔的头不也不要全部截去,留着就是为了导热用的,这样效果反而好,等锡化进去了,断电冷却,然后找一个铝铆钉,要比孔大一些的,顶进孔里,把孔堵住,然后把多余的截断,打磨平即可(看上面的几个头画圈的地方),实测下来原来20秒化锡的,修复后大约要31、2秒,主要是要先化里面的锡才会传热出来,回温效果和原来的差不多,使用起来还是不错的。
再说说圆锥的(BCF、D系列型号)的怎么弄,其它步骤一样,就是原来穿孔的的头部处理:留根部大概2-3mm不动(靠近发热芯那边),头上用锉刀搓成刀头那样的扁的,然后除了上面的加锡孔,下面对应处理的扁的地方还要钻两个孔,用机米螺丝自攻螺纹进去(纯铜头),如果是合金头要用丝锥(合金头有点硬度),之后用机米螺丝固定,固定前还是要用锤子将改好的“修复头”敲进去,敲紧,只不过这种型号的头子因为是圆锥的,没有吃力的地方,一加热就会松掉(热膨胀系数不同),所以要用机米螺丝强制固定一下,其它的就一样了。
不明白的看看上图,一琢磨就明白了,现在用起来还不错,很多坛友会说一根T12也不贵,何必折腾是吧,主要是我辈就喜欢动手玩,再说原装白光的不便宜,把白光的穿孔头一改就变成国产的“白菜”头一样的性能不是挺好。有不对的地方欢迎交流,要是有M,也砸一点过来,售价就不售价了,贵在共享,最近看到单片机坛子里有个东西挺好的,可惜太穷了,哈哈

网友:
挺考验手艺的。

网友:
记得老站有个铜锡对接的哪个要回流焊接

网友A:
这样不好用的,烙铁头太长了

网友:
T12穿孔头还有许多用途,改装热熔胶枪、液体加热棒。。。。。。

网友:
35w内热的头头换上刚刚好

网友:
这样了还修,牛

网友:
二手t12刀头也就25吧,觉得没必要修复。除非修着玩。

网友B:
以前见到有人用铜焊条,直接烙铁头接电源烧红接上,我试了试,12v 效果很好,至少我的烙铁头没烧坏。

网友:
玩儿T12几年了,只用坏过两个马蹄头。一个头子断了、一个内部断线了(都是国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好用的,烙铁头太长了

不长的,我一直在用,就比原来的长了3-5m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长的,我一直在用,就比原来的长了3-5mm

把t12头切掉稍微露出一点热电偶,不锈钢套管也切掉5mm长度,露出的烙铁头直径大概5mm打磨得稍细点,把936切短取出铁套管内孔扩到5mm,磷铜焊在一起,热电偶也要被磷铜焊柱,这样回温会更好点,以后只要发热芯不坏就能一直换头,你看这方案怎么样

网友C:
我用了10年不坏一个烙铁头,我同事用不到一个月面目全非

楼主(2022-11-22):
引用 网友C:
我用了10年不坏一个烙铁头,我同事用不到一个月面目全非

烙铁头需要保养的,绝不能随便用,温度要合适,也不能用酸性的助焊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见到有人用铜焊条,直接烙铁头接电源烧红接上,我试了试,12v 效果很好,至少我的烙铁头没烧坏。 ...

有机会我也试试

网友:
试过,还可以

网友(2023-01-29):
国产差就差在头上的金属,这样搞如同,936头,问题这头子
还是国产的啊,修复穿孔,金属怎么办.贵就贵在使用的包覆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