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法国通用机械电气公司生产的瞄准系统军用惯性陀螺拆解

楼主(2022-07-11):
两轴的挠性陀螺

左下角有个计时器,才运行56个小时

装上去的状态

单轴速率陀螺,三相供电

非常精致小巧

红圈是线圈,中间是个磁铁,配合共轴自整角机使用的

板子上两路一模一样,不知驱动啥的

这个三路是驱动速率陀螺的

也是两路一模一样

就只能这样斜着

自整角机

线从自整角机中间过的

铭牌,法语,翻译过来是惯性陀螺仪

这个陀螺应该是斜着装在设备上的

驱动速率陀螺的波形,居然不是正弦波

速率陀螺电压输出点

这资料书不错!

总结:这个直流供电,15V两个陀螺就可以转了。到21V才达到了书中所写的挠性陀螺的16V 400Hz电压。接插接处用示波器测没有找到信号输出点。
附上拆解视频,没有加电驱动: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f4y1Z7JD

网友:
性能很一般啊,只能做低端用途

网友:
看着很高端的样子

网友:
这本书是真不错

网友A:
这书的第一页,口水感溢于言表,感觉恨不得全部偷回来

网友B:
集成度低,有年头了吧

网友C:
从做工来看有年头了,好奇这是啥设备上的?

网友D:
现在一个小集成电路模块搞定

网友:
当年非北约体系引进的技术  但感觉也很一般  应该是当年等价技术交换的产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一个小集成电路模块搞定

集成电路的MEMS还真比不上这个机械陀螺。MEMS抗过载没的说,小范围还可以,大动态响应就非线性了。

现在洲际导弹、战斗机这些成本不敏感只要性能好的地方用的全固态惯性平台,指的是用激光陀螺代替机械陀螺,可不是MEMS。用MEMS的只有各种单兵地空、反坦克导弹和战术无人机、毒刺、标枪、NLAW、弹簧刀之类的。 还有那些擦边的准战术导弹如某概率误差比飞毛腿好5倍,射程都逼近500公里了,还叫火箭炮。

网友:
这玩意导弹上用的吧?或者坦克、军舰舰炮用的陀落仪稳定的瞄准系统,或惯性制导用的

网友:
蛮专业的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书的第一页,口水感溢于言表,感觉恨不得全部偷回来

偷回来只能大眼瞪小眼干看着不知咋用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成度低,有年头了吧

是不是可以装在航模上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做工来看有年头了,好奇这是啥设备上的?

用惯导的设备上,坦克军舰用的单双向稳定瞄准系统,无人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一个小集成电路模块搞定

现在的陀螺仪没有旋转部件吗?激光陀螺仪有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集成电路的MEMS还真比不上这个机械陀螺。MEMS抗过载没的说,小范围还可以,大动态响应就非线性了。

现在 ...

你说的是远火吧?是用压电陶瓷吗

网友:
我长见识了

网友(2022-08-18):
飞机这么多金属,还能飞起来,真的是很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