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失调运算放大器OP07

楼主(2022-07-11):
描述
OP07 是一款低失调电压的运算放大器,它采用晶圆级的修调来消除失调,同时还可以通过外部电路进一步减小失调电压。同时具有极低的偏置电流(只有 4nA)以及很高的开环增益(最小 200V/mV,106dB)。这些特点使得 OP07 适合用作高增益的仪表放大器。
芯片具有±13V 的宽输入电压范围,106dB 的共模抑制比(CMRR)以及高输入阻抗等特性,使得放大器在放大信号时具有很高的精度。即使在高闭环增益时,也能保证出色的线性度和精度,失调和增益的时间稳定性以及随温度的变化率等参数十分优秀。采用了外部失调消除后,OP07 的精度和稳定度使得 OP07 成为仪表应用的工业标准。
主要特点
低失调电压漂移:1.3uV/℃(Max)
失调电压时间稳定性:1.5uV/月(Max)
低噪声:0.6uV p-p(Max)
宽输入电压范围:±14V(Typ)
宽电源电压范围:±3V 到±18V
应用
无线基站控制电路
光纤网络控制电路
仪表放大器
传感器与控制
热偶
热阻监测
应变桥
并联电流监测
精准滤波器
封装图

简化电路图

管脚图

电气参数

典型应用

应用信息
OP07 可以在 500pF 负载电容和±10V 的摆幅情况下,提供稳定的工作特性,大的负载电容需要在用 50Ω的电阻去耦合。
输入端接触的不同金属产生的杂散温差电压会使性能漂移、变差。因此,最好的工作环境应使两个输入接触保持同一温度下,接近封装温度更好。

网友:
不够老,介绍741吧

网友:
当技术资料收集了。谢谢!

网友:
这个做可调电源,用做比较器比358强太多了

网友(2022-11-01):
op07,仪表放大器,说明它的性能。741老,与358都是通用放大器,低端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