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买的小手电

楼主(2022-07-11):
有拆过的的吗。全身没有螺丝拆不开。请大神赐教。

网友A:
我买了个微笑鲨,充电两小时,用五分钟

网友B:
也就看看钥匙孔还行,这么小的电池还能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个微笑鲨,充电两小时,用五分钟

差不多,充电半天,过几天不用自己就没电了。得天天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看看钥匙孔还行,这么小的电池还能干啥

夜里应急,比手机亮。就是老自己跑电。想拆开看看能不能换电池。

网友C:
磁铁下面有螺丝。

网友:
小巧玲珑,不错不错

网友:
几天不用自己就没有电,说明电池自放电严重。用的是什么电池,锂电池吗?感觉自放电最严重的就是杂牌镍氢电池,如倍量镍氢电池,买了好多都是放几天就没电了。

网友:
电路要硬断电源这类待机不亮也消耗电的。除非用上超低功耗开关的

网友:
这个也太小了,造型本身还以为是超大型矿灯呢

网友:
在多多上看到过,估计是超声波焊接

网友:
这个是花了多少米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铁下面有螺丝。

拆了也拆不开。

网友D:
这个就是晚上应急用的,别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晚上应急用的,别拆了

拆不开,算了。再拆坏了

网友:
这个很便宜把?5元一个?
拆坏了也不心疼啊。。

网友:
这就是应急用用。

网友:
胶水两面粘的,不易拆。

网友E:
都看见螺丝了怎么会拆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看见螺丝了怎么会拆不开。

拆了螺丝也翘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