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问大家这个有用吗?设备里拆出来的RealSSD e230 8GB

楼主(2022-07-11):
设备里拆出来的,有用吗?

网友:
8G?能做群晖引导盘

网友:
DOM盘么,做个软路由硬盘???

网友A:
2CE的4G SLC总共两颗,可以拆下来上3257/3267做一个8G的装机U盘

网友:
这种本身就是USB定义的吧

网友:
8G,我家还有好几个,不知能干啥。

网友B:
谁说不能用,SLC上3267,速度不慢,做个启动盘,或者保存些照片啥的,你不需要担心掉数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CE的4G SLC总共两颗,可以拆下来上3257/3267做一个8G的装机U盘

如果数量多的话,可以做个ss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说不能用,SLC上3267,速度不慢,做个启动盘,或者保存些照片啥的,你不需要担心掉数据问题。 ...

如果数量多的话,可以做个ssd吗?

网友:
4g一颗,16贴也才64g,不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数量多的话,可以做个ssd吗?

异步颗粒速度不会很快,容量也不大,做U盘显然更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