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内阻仪准?没有标准源,也不知道哪个准

楼主(2022-07-11):
上贴说了黑表不归零,请教了q老湿,今天把小黄也弄过来了,对比下

没有标准源,也不知道哪个准。如果卖电池的商家,还是用小黄好,读数低

网友A:
送给我一个 剩下的就准了

网友:
你信哪个哪个就准

网友:
必须大脑瓜更准,两个参数上就差1位精度了,价格也要更贵。要不然砸一个剩下的就最准了

网友:
分辨率高不等于精度高,主要还得看出厂时有没有认真校准。我手里的小黑还是蛮可靠的,底数为0或者0.01,读数跟精密电阻标称还是很一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给我一个 剩下的就准了

来迟了,已经送我了,快递单号:***************

网友:
所以大厂就是卖标定值的价格。 标准标定设备贵。

网友:
业余只能测试高精度电阻来标定了

网友:
表多了也有烦恼啊。

网友:
剪一段3cm的2.0平方铜丝,测试一下就知道那一块准了

网友:
电池内阻是个很不稳定的参数,同一块电池,同一台仪器测几次,互相之间差异都很大,看个大概水平,无所谓准不准